The Altium Development team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16th update for Altium

楼主(2012-02-16):
The Altium Development team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16th update for Altium Designer 10.

This release focuses on further enhancements to Altium Designer, with some of the notable inclusions being:

Improvements to impedance and width calculations:
This release delivers enhanced control for High Speed signal routing in Altium Designer through improve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race routing rule calculations. These can be found in the Impedance Formula Editor in the Layer Stack Manager, which now offers more accurate default formulas for impedance and width calculations.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better control for material layers, new variable keyword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equation Helper including:

ErAbove; ErBelow – define material above or below the trace.
DielectricHeightAbove; DielectricHeightBelow – define dielectric thickness above or below the trace.

Export Free Pad Holes:
Altium Designer's support for STEP files allows detailed and accurate modeling data to be interchanged with mechanical CAD and 3D modeling programs. When defining an OutJob for exporting STEP files, a new option has been added to "Export Free Pad Holes"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options to export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component holes. Designers using Free Pad Holes for board mounting or other purposes can now easily pass this information into the MCAD domain via an exported STEP file.

In total, 3 BugCrunch item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is latest update along with various other enhancements; all of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ase notes.

The delivery of this update affects the following 8 modules:

1.System Component category: Altium Designer Base, Altium Designer Installation System, PCB System, Schematic System
2.FPGA Design Tools: Aldec Simulator
3.Importers and Exporters: Exporter - Ansoft
4.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Gerber, Output - STEP, Printer - Schematic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release is contained to only 8 modules, we are using the patching system to deliver the update.The download size of this update is 10MB. Note though, the patching system works on your download cache so if you have cleared the cache since installing, it will require some modules (or all, depending on when you did it) to update using the previous update system, thus applying the full update to these modules.

Installation of the updated modules will bring their revision up to 10.890.23450. The Platform Build number will also update to 10.890.23450 as the Altium Designer Base module is updated.

To update your Altium Designer 10 installation, first ensure you are using a license with valid subscription. Then, go to the Plug-in page (DXP >> Plug-ins and Updates) and select “Update All”. If you don’t see the update, use the “Refresh” link in the top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Plugins page.

Note: If you are using a Private Server license or Standalone license and you have renewed your subscription since activation,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reactivate your license to obtain this and future updates.

For those who installed directly from DVD, you can access the updates by changing a setting in preferences: System >> Installation Manager, change the Remote Repository Location to http://installation.altium.com

If you are wanting to install a new build containing this update, we have also released a new version of the Altium Installer and Uninstaller. These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Software page in AltiumLive - download the latest Installer/Uninstaller.

附升级包
不知道怎么传东西。。
我在超快的#迅雷快传#分享了: ad-10-23272-to-23450.exe 下载地址:http://url.cn/0yrEL9 .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密码是多少?

网友:
晕 又升级了 10.890.23450

楼主:
jiagege   password    直接压到818片本的根止录下,可以升级的方式安装,也可以重新安装。

升级安装在818版组件升级即可,但要先运行里面的升级工具。祝好呵呵

楼主:
还要说明一点,升级后DXP.EXE文件将重新复位,需重新和谐。升级包使用方便,不必全部重新安装(将升级包解压到AD818版本根目绿下即可,但要AD系统参数的:按装文件路径指向你的安装文件才可更新,最后用组件升级的方试升级(plugins updates))

另一个新的BUG,从AD10.70以后在SCH编辑显示时,只要原器件引脚说明字符超过15个,就会自动换行显示,以.SCH是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貌似AD10与ad9构架性能不一样~我这里有没装~~还是喜欢经典的!!!

楼主:
只能保存7天,赶紧

网友:
已经升级了。

网友:
有独立包么?

楼主:
是升级包,是在AD818版本上升级的。没有独立安装包,太大不好上传。如RU有资源,我会分享!

楼主:
请屏蔽 XP:
_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WIN7:
_windows\system32\drivers\hosts (Windows7)
127.0.0.1 portal2.altium.com
127.0.0.1 portal2.altium.eu
127.0.0.1 portal2.altium.com..

  ALTIUM   防官方要检测

楼主:
http://d.1tpan.com/tp1141440993
过期后请到这里下载

网友:
奇怪,为啥我无法升级,总是提示有文件不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把升级包解到818版本的按装文件根目录下,再运行升级工具,最后才到AD818版本里应用插件升级方式升级。但要注意你的AD818版本的用户参数设置里:安装文件路径必须指向你刚才解压到升级包的目录,否则会提示找不到文件或是提示没有更新的插件。

楼主:
我又续期了升级包,期待altium designer 1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551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inajiagege&bbs_id=9999

楼主(2012-04-07):
可以兼容PROTEL 99SE。要打开的方法:要从文件导入里导入DDB文件,不对持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