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RTEX M3内核如何产生高斯随机数?

楼主(2012-02-16):
使用CORTEX M3内核如何产生高斯随机数?有人试过没?

网友A:
无论如何,软件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随机数!!不过有些芯片有硬件随机发生器,或者使用芯片的AD空引脚采样电压(我就是这么干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3-03-14):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软件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随机数!!不过有些芯片有硬件随机发生器,或者使用芯片的AD空引脚采样电 ...

具体的实现方法可以详细说一下嘛,程序可否借鉴一下呢?

网友:
把电源的纹波干扰放大然后接单片机的AD,加上时间作随机数运算

网友:
真随机数肯定要有真随机种子,否则一切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