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电调长线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在做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马达的驱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当电机的三根线U、V、W经过较长的电缆(比如5米)连接到电调上时,悬空相的波形发生了较严重的变形。其结果是影响过零点的采集,过零点采集方案就是采用论坛里大家用的较多的方案,不进行电容滤波,直接比较悬空相的电压和虚拟中点的电压。如果采用电容滤波可能会对过零点判断有好处,但会对极限转速有较大的限制。

图中黄色和蓝色是通电相的电压波形,紫色波形就是悬空相的端电压,可以看出变形较厉害,为了便于对比,下面给一个短线时候的悬空相波形

求大家帮诊断诊断:1)长线的时候,波形的变形原因来自于哪;2)我该采用什么措施解决变形的问题,从而能够有效监测到过零点呢

楼主:
补充:过零检测是按照论坛里大家比较推荐的方式,借用一个图

网友:
线也太长了 。5m  电感 有多少, 分布电容有多少。
lz你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波形来看,干扰和互容关系比较大,不过5m确实不算长,60米的无感直流无刷都有呢

网友:
回楼主:
    我很好奇是什么场合需要这么长的引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控制器和电机需要离得比较远,比如控制器放在机柜里,电机在几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