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板子上的这个接口是不JTAG接口?

楼主(2012-02-16):
帮我看看右上角那6个触点,是不是JTAG接口??这个是三星2410芯片的导航仪板子,想自己用JTAG刷Flash

更多的图片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11319&bbs_page_no=1&bbs_id=3031

网友:
右上角 不是  左上角那14针的 倒像

网友:
我的天,左上角那一块那么密集的 0603,这种板子研发的时候都咋焊的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上角 不是  左上角那14针的 倒像

14针那个是按键和LED接口,不是JTAG,我就觉得6个触点像。

【2楼】Wxy8030
我的天,左上角那一块那么密集的 0603,这种板子研发的时候都咋焊的哇!!!

这个板子是成品,不是研发板子。我在淘宝淘到的,想自己用JTAG备份和刷机,还有DIY。

网友:
别整了,还是买块开发板玩吧,我有个PDA也是2410的,可惜找不出jtag口

网友:
我以前整過遠峰的GPS,他的BOOTLOADER是用的UART口燒進去的。UART的TX,RX就是用的USB口。USB口下有一個切換IC,可以切換為USB模式或UART模式。。把BOOTLOADER 燒進去之後,即可開機了。此時把系統文件放在SD卡裡,透過SD卡進行升級。

网友:
左上角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楼主如果不是老手吃力不讨好。还是买个板子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整過遠峰的gps,他的bootloader是用的uart口燒進去的。uart的tx,rx就是用的usb口。usb口下有一個切換ic,可以切換為usb模式或uart模式。。把bootloader 燒進去之後,即可開機了。此時把系統文件放在sd卡裡,透過sd卡進行升級。

我的这个也有USB接口,但是不知道数据线是啥样的,目前自己只找到了电源和地,做了个充电线。你的那个USB接口定义有么,还有要什么样的数据线??我的可能和你是一样的,我发图给你看看:

注意,上面的才是电源,下面那个是错的 (原文件名:DSC00954_conew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