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数控车床用的主轴电机是交流变频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啊。

楼主(2012-02-16):
看到数控车床用电机都带一个编码盘和三根电源线由变频器驱动,想了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这个电机是交流变频的电机还是无刷直流变频的电机啊,感觉无刷的电机控制起来很简单,不像交流电机还有什么矢量控制之类的。
2、如果是交流电机一般都是使用的什么算法啊。是SPWM还是使用的矢量控制多些啊。
3、无刷直流电机相对于交流变频电机有什么缺点和有点吗。
4、如果变频器输出的是380V的话,可以使用普通380V的交流异步电机带个变频器吗。
5、这种高压的310V的直流无刷电机现在应用的广泛吗。

楼主:
请教下高手啊,别沉了。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1、带有编码器的肯定是变频电机,直流无刷自己检测的已经很准确了。
2、SVPWM空间矢量控制的!
3、直流无刷的控制精度更高,0.1R/MIN可以做到,但是变频电机不可以的。缺点就是容易坏,相比于变频电机。
4、不可以使用普通的电机代替变频电机,不同电机的铜耗大,发热大,使用寿命短。
5、直流无刷在电驱动车上广泛应用,电压各种型号的吧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啊,直流无刷的话带霍尔应该也不太容易坏吧,霍尔也差不多相当于编码器了。不过一般都
三根霍尔线。变频电机的话好几根编码线那。

直流无刷带霍尔的话想对与交流变频有什么优缺点啊,数控车床为什么不用直流无刷啊:
1、直流无刷制造成本高?
2、直流无刷高压制造困难?
3、直流无刷力矩小?
4、直流无刷不可靠?
好像直流无刷驱动起来更简单些。

网友:
有可能是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
小功率的使用霍尔器件,大功率的基本不用,自身的电动式就可以检测的很精确了。
大型机床上可靠性与简易安装即可,因此变频器与变频电机有很大的优势,也有不用的。
沈阳的好多老床子基本不用,什么6140等等型号吧。
小型化的设备就不是很清楚了。
大庆这边小床子很少!

网友(2012-11-05):
貌似是交流伺服电机
码盘检测交流伺服电机的转速
通过PID算法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扭矩和转速
控制信号可以简化为转速脉冲和方向电平
类似于国人喜欢顽的雕刻机伺服用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