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贴再次求助C51问题。

楼主(2012-02-16):
程序的大体功能就是用单片机的AD做采集,然后显示。我在main.c中定义了一个位变量sd,在time.c的中断中程序中sd定时取反。在显示模块的程序中根据sd的值来实现闪烁显示。在keil中编译,无错误,无警示。然后在keil中运行,在keil中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在中断程序里的sd的地址 和显示模块中sd的地址不一样。请大虾们能指点一下是为什么。在下感激不尽。这个问题已经搞了好几天了。谷歌,度娘到处都找不到是为什么?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9451EOSZJK.rar(文件大小:57K) (原文件名:595_test.rar)

网友:
"我在main.c中定义了一个位变量sd"

不要把变量定义在头文件里!!!
头文件不参与编译, .c 文件单独编译,
这样的话你的程序里有两个sd。。。奇怪的是链接器居然不警告。。。

另外,看了下你写的主函数。。。你就不会用TAB键缩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sd一开始定义在time.c中不行后,就额外搞了个595_main.h

我这属于是野路子,没有正规学习过。。。

网友:
天哪......看不出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static 限定的全局对象,名称作用域只在当前文件,这样每个#include了那个头文件的C文件中,都会分配一个相同名字的对象......我的理解,虽然它们名字相同,但它并不是同一对象......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你能不能谈谈,我要在别的文件引用这个文件的变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4楼正解

static 限定后的全局变量无法被其它C文件使用

在main.c文件里定义全局变量(不用static),其它文件里声明exter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6楼的方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