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打开pcb,总是生成一个.htm文件,如何阻止其生成这个文体?

楼主(2012-02-16):
就发在pcb打样这个区吧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7版本的,打开以前版本的pcb或者是6.7版本生成的pcbdoc,都会生成一个.htm文件,虽然没大碍,但总是感觉很不爽

是在那里设置下能阻止其生成这个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强迫症~~~~~~

我承认,是的!

网友:
右下角那个选项试试;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会生成

网友B:
保存一下你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告诉你当前文件和你的软件有版本差异

网友(2012-05-06):
同问,看来至今还没有答案,坐等

网友:
我也排队坐等吧!

网友:
好像是将打开的文件保存一下,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
保存成和你打开的软件一样的版本就行了 也就是打开低版本的文件后要用高版本重新保存一次 如果保存的时候有弹窗 选最上面那个就是了

网友:
我也常碰到这个问题!挺烦人的。

网友:
这个挺好的,提示一下有版本的差异,否则出问题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其实还有N多垃圾文件,不知道怎么阻止,不管了,板子画好了手动删吧.....

网友:
你要知道这个的用处就不会删了,DRC

网友(2014-05-30):
退出后直接点击保存,然后把.htm的文件删掉,这样下次打开就不会再跳出来了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B:
保存一下你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告诉你当前文件和你的软件有版本差异

你说的是对的,保存后不会再弹出PcbDoc文件

网友(2022-03-26):
5楼的方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