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修改Altium Designer的默认封装

楼主(2012-02-16):
请问我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09绘制PCB时,电阻Res Semi经常使用的封装的是RESC2012L,但是我的AD上默认的是AXIAL-0.5,每次都要修改很多,很麻烦!请问怎样才能将默认的封装修改为我喜欢的RESC2012L呢?谢谢!

网友:
打开电阻的原理符号 修改然后另存一个不就行了 试试看

网友:
必须以Integrated library的形式打开才可以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电阻的原理符号 修改然后另存一个不就行了 试试看
倒是个办法,可是我不能把AD库里所有的原件都另存一次呀!
我想学一个通用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以Integrated library的形式打开才可以修改的
集成库修改的时候我已经“Extract Source”过了!

网友:
打开原理图库  打开原理图库列表  新建一个元件  改好名字 画个电阻,双击列表里面的名称,弹出界面右下角添加封装信息,对应自己的封装库内的元件封装RESC2012L,保存。  以后这个元件就是专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开原理图库  打开原理图库列表  新建一个元件  改好名字 画个电阻,双击列表里面的名称,弹出界面右下角添加封装信息,对应自己的封装库内的元件封装resc2012l,保存。  以后这个元件就是专用的了。

对,这也是个办法,不过还是跟一楼的效果一样,
我想找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来修改它的默认封装!
我之前试着删除默认的封装,然后重新加载,但是还是不能把默认封装修改成自己最常用的!

网友D(2017-07-31):
Google 搜了一片中文相关问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分享一下 .

先是进入到原理图库 , 然后双击打开你需要修改的元件 ,把图2 的地方修改成你需要的封装 ,之后每一次放这个元件就都会默认这个封装了.

图一 打钩✔ 地方也会相应更改了. 截图是 AD17.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D:
Google 搜了一片中文相关问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分享一下 .

先是进入到原理图库 , 然后双击打开你需 ...

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