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送PCB--改造HIFIDIY的DAC的供电部分,把浮地改成正常的共地,把模拟方法产生负电压

楼主(2012-02-16):
开源+送PCB-改造HIFIDIY的DAC的供电部分,把浮地改成正常的共地,把模拟方法产生负电压改成了SMPS的了。

HIFIDIY的DAC是一款性价比较高,High Fidelity 级的东东,有很多的fans。我也DIY了一个。效果还不错,比板载的声卡强多了。

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供电系统用一个LM1785做了个虚拟正负电源,相当于一种变种的电阻分压,把18V变成+-9V。
这样做的问题是:
1,不能共地,端子等不能碰“地”否则后果很严重,见Armok的亲身实践
《发现hifidiy的DAC的一个比较严重设计缺陷,已经烧了我一个汽车电源。讨论一下三文鱼是否需要支持这种设计缺陷?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78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hang_mike2000&bbs_id=9999
2,直流内阻较大,对音质至少没有正面影响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干嘛不用SMPS产生一个真正的负电压呀,用模拟的多不专业呀。
于是我萌生了改造它的想法。
现在改造完成啦
思路是用MC34063A做了一个Voltage Inverting Converter电路
然后去掉原来的LM1875换上这个小电路板就能工作啦

该Voltage Inverting Converter电路
能连续输出-12V 150mA的功率。效率实测为70%
电路简单,容易DIY。

改造后,端子之类的东西就彻底共地啦,音质吗,本人是焊机派,不会听音质的好坏。
我还有9块PCB和MC34063A和电感这些零件,有兴趣的,我可以送给大家去DIY玩玩。

以下照片均由NOKIA N85拍摄

网友:
音响上用34063,你想让别人笑死呀

网友:
音响前级用开关电源,,弄不好会搞死人的,

网友:
怕怕呀,不对称电源。
功率也太小了,滤波也不够。
这样就没必要做这个DAC了

网友A(2012-11-12):
能否送我一块PCB板? 最近搞34063,12V转-12V,有点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送我一块PCB板? 最近搞34063,12V转-12V,有点不好搞!

请问下,那两个470uH的贴片电感楼主有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送我一块PCB板? 最近搞34063,12V转-12V,有点不好搞!

PCB 和34063我这里都有,但是470uH的SMD电感没有了,我可以快递给你。把你的地址email给我 zhang_mike2000@hotmail.com

我发顺丰给你

网友:
34063不是啥好玩意,振荡频率太低,非要用DC-DC电路,就用3R33的白菜模块,振荡频率高,而且带同步整流的谐波成分相对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 和34063我这里都有,但是470uH的SMD电感没有了,我可以快递给你。把你的地址email给我

我发顺丰给 ...

信息已经发到你邮箱了,随便问下上面贴片的电阻电容是0805的吗?

网友:
你好,板子上电感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
SMD电感是尺寸是10x10mm的,SMD阻容件用1206或0805都可以,我的焊盘设计兼容这2种封装。SMA二极管最好用框架的。

楼主:
好消息,我找到了470uH电感和二极管SK2B 我这个二极管可是GOODARK的框架的。都给你吧

网友:
用34063做了一个输入+12V  输出-12V,不接负载效果很好,但是接上负载之后电压掉到-7.8V?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2013-04-16):
哈哈,还是不要了

网友:
哈哈哈。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