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1203+DSP2812

楼主(2012-02-16):
我用AMC1203来检测电机的电流,设计成这样,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软件上怎么获取电流值呢?有这样的参考程序吗?

楼主:
采用这样检测电流可行吗?

楼主:
有人做过吗

楼主:
ADS1203也可以的,我现在用的非隔离的AMC1203

网友:
1203输出的是 1位 ADC  不是SPI  类似PWM

网友:
另外 AMC1203  隔离电压4000V  低了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这样检测电流的方法不行吧?

楼主:
SPICLK提供时钟,SPISIMO采集,就是用这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这样检测电流的方法不行吧?

不理解您的设计思路.

如果用CPU来处理IO 是不是太浪费CPU资源了.

楼主:
先只要能测量就ok了,不考虑浪费不浪费的情况

网友:
感觉太不科学了.   告诉你个小秘密,  CLK是 1203 输出的, 1203是 20M输入或者20M内部RC 然后输出MLCK   10M的外部中断? 你慢慢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低速预定标的时钟改为75M,这样DSP外部中断改为75M/4=18.75M,看1203资料的CLK最多是12M,这样满足SPI时钟要求,即从机clk<75M/4

网友:
不可行!AMC1203输出的不是数据,你不能把它简单当成AD!要解调后才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解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要加个AMC1210之类的吗?

楼主:
可是相同的非隔离的AD2S1203就可以通过DSP2812spi读取数据啊,见下图:

楼主:
所以按照道理 AMC1203也是可以的吧?是吗?怎么来读取呢?有没有例程啊?请大侠给点参考

楼主:
#include "DSP28_Device.h"
//配置SPI
void InitSpi(void)
{
        SpiaRegs.SPICCR.all = 0x0F;//配置控制寄存器,进入初始状态,在上升沿输出,自测禁止,16位数据(AMC1203为16位)
        SpiaRegs.SPICTL.all = 0x0;//操作控制寄存器设置,正常的SPI时钟方式,从动模式,禁止SPI发送,禁止中断

        /*波特率的设置,在此设置为从机模式,波特率设置无效,但是要求主机即AMC1203的波特率不能大于从机即2812的SPI波特率=70/4=17.5M*/
        //SpiaRegs.SPIBRR = 0x0;//波特率 = LSPCLK/4 = 75/4 = 17.5M
         SpiaRegs.SPICCR.all = 0x8F; //退出初始状态
}

//SPI配置好后,是不是就是下面这样就能读取数据了啊?
unsigned int Spi_RxReady(void)
{
        int data;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3=0;//SPI使能
        SpiaRegs.SPIRXBUF=0x0300;//发送读指令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1){}
        data=SpiaRegs.SPIRXBUF;//接收数据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3=1;//禁止SPI
        return data; //返回数据
}

网友:
AD1203 我不了解.   AMC1203  就不是 SPI的  您就不能看下datasheet ?

1210 我记得是对应1203 的滤波芯片, 不过我记得有问题的, TI是推荐用 CPLD  SINC3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样,应该是一个道理啊,下面的AD2S1203是标准的和DSP进行SPI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试图去获取接收的数据,下面的程序也能进去(断点),电机就停止:
while(Spi_RxReady() == 1)
    {
      SpiaRegs.SPIRXBUF = data; //把数据写如SPI接收缓冲区
      //data=SpiaRegs.SPIRXBUF;//接收数据
      if(data>0.9)                      //如果电流大于0.9A
  {
          stopmotor();
         //EvaRegs.COMCONA.bit.FCOMPOE=1;//重新使能比较输出
   }

楼主:
往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