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模块 电调 差点出人命了,这结果不知是喜还是悲啊

楼主(2012-02-16):
我做了个遥控器,四轴飞行器和遥控器是双向传输的。由于疏忽,我只测试了一个电机。然后就把同一个值赋给其他三个电机,直接按上桨了。等我开遥控器的时候开始电机是缓慢的转,当我把遥控器靠近飞行器的时候,电机突然连续抖动,差点串到我这来!
好事:能飞,很小的油门就能飞
坏事:差点见血啊

请教大家问题。2.4GHz  nRF2401(带LAN放大的)工作的时候会被电调干扰吗,之后我监视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没跳动。我暂时判断是nrf2401干扰了电调。
请大家赐教,到底我判断的是不是对的,如果对,该如何处理,nrf2401我设置的是最小的发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日我亲自给你答复,呵呵

网友:
lz 你错了,刚好说反。

是motor 干扰哦 2401.  我之前试过了 905  2401  都容易被干扰。  后来用了 zigbee 解决了。 zigbee的模块 抗干扰 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反倒觉得zigbee的抗干扰一般吧,反而没有NRF2401的好。zigbee只用过TI的CC2520(2420),没用过其他家的,不好对比。
Nordic自己家对nRF和zigbee有做了个对比。
zigbee只能固定一个频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能用软件来加密 通讯了,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重新测试了一下,让飞行器的控制板只接受信号,电机的转速信号由点位器来控制。一开始还以为是nrF2401中断函数引发的。今天测试结果很好。
单片机AD引脚加了个电容就好了。可能是AD的数据不稳定

网友:
楼主给24L01做下跳频应该可以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暂时还不会跳频。我重新做了测试,不是NRF和电调之间的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暂时还不会跳频。我重新做了测试,不是nrf和电调之间的干扰。
干扰没这么大,应该还是别处有什么问题。最好电源加,强滤波。

网友:
下次带上面具呀,不然见血就悲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问题不只是AD上。我如果把NRF2401接收函数放在中断里,电机转速就不稳。如果放在主函数里循环那就没事。请二位帮我出出招,我用个的是51单片机。
/*******************************************************************/
/*
/* NRF读取数据
/*
/*******************************************************************/
void NRF_R()
{
        REG_W(CONFIG, 0x1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RFrdata(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REG_W(STATUS,0xf0);
        REG_W(FLUSH_RX);
        CE=1;
}
就是处理这点东西。

我的遥控器发送数据的周期短了点,大约<500ms
是不是控制板n总进中断引起的问题呢,

网友:
LZ下次别上桨......
玩固定翼的路过

网友:
zigbee是工业级的,抗干扰肯定好

网友:
可以学真直升飞机的测试办法:用4根链子,把机器固定在桌面上,这样即使乱飞,也不至于伤人,还有,去航模点买那种直升飞机的练习架,就是4个腿夹4个球,侧翻时,不至于把螺旋桨给毁了。。

RF可以试试CC2500模块,应该非常抗干扰,而且最好跳频通信,那个通道有干扰,就马上按照协议,换到下一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通道有干扰,就马上按照协议,换到下一个去。 ”这句话点通了我,谢谢。那是不是每次变更频道的时候都得先发指令告诉遥控器也得变啊。

网友:
无需,只要预先商量好,例如,无论如何,每50ms至少有一个包发送,对方也回一个包(无数据时,也会发送一个心跳包)。

那么,超过50ms未收到,证明有干扰,马上换到双方约定好的下一个信道,继续工作

更换信道的顺序,可以预先写好在程序里面(简单),一般100ms到200ms应该都可以。

或者不管有没有干扰,没50ms跳一次,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透彻,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