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流环的应用

楼主(2012-02-16):
现在小车用角度的PD控制能立起来,但会振荡,来回走动,最后往一个方向加速,是加速度计偏置点不好么?看到论坛里说的电流环,是在直立里应用吗?有什么效果?和PD控制算出来的PWM值要怎么结合?

网友:
你用的是zlston的程序吗,而且没用编码器吧?在利用pwm作为速度和位置参数时会出现向一个方向加速的情况,不加位置反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小车就不会往初始位置收敛了。我在载人的大车上干脆取消了位置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参考zlstone的程序,但没用位置和速度参数,只用到角度和角速度两项,现在最好能调到小车在小范围内保持直立晃动,走动的范围稍微有点大。往一个方向加速通过调节加速度计的静态偏移值能有所改善。但还是没让小车稳定直立。
另外看资料说电流环可以加快响应,想尝试下,但不知道怎么入手,比如说PD算出来的PWM值该怎么和电流环配合。

网友:
要想让小车能够静止,首先保证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小车在系统零点(系统认为的垂直)位置能够平衡才行。
至于电流环,我想应该和电动车上的驱动器设计理念一样吧,测算出在不同的角度调整系统所需要的最小力矩及对应的PWM,把此值与角度得出的PWM值对比,小于此值则按电流环对应的PWM值作为真正的驱动值,否则就用角度得出的PWM。也可采用相对于角度的滑变参数试试。这些我也是瞎猜的。由于刚换工作,最近没有时间捣鼓小车,下班就得陪孩子玩,老婆出差了。刚才在网上买了个打印机用于热转印电路板,先准备着用具,过两个月就有时间了。

网友(2013-06-30):
稍微有些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