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个单片机pwm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电路

楼主(2012-02-16):
单片机的pwm控制500瓦的交流电机在启动的时候转速缓慢上升到最大。

网友:
交流电机这个要用变频器,可以利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利用pwm的没用过

网友:
好多人都可以给,但那要花功夫的

楼主:
看来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A:
我们上次做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那种一样的电机,我那种是带调速器能调速的

网友B(2014-04-02):
引用 网友A:
我们上次做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那种一样的电机,我那种是带调速器能调速的 ...

你好,想请问一下,手头有一个调速器手动调速的单相交流电机,想改进为通过触摸屏控制调速,想问问你们之前做的是类似这样的吗?能否简单说一下方案?谢谢

网友(2014-05-09):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问一下,手头有一个调速器手动调速的单相交流电机,想改进为通过触摸屏控制调速,想问问你们之 ...

你好,我目前也在做触摸调速电机的可以相互交流下,QQ:3628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