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哪位大侠帮忙看下这程序怎么编译不了,看着都没错。。。

楼主(2012-02-16):
原程序如下,出错在中断,提示说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P3^0;
sbit p1=P3^1;
sbit p2=P3^2;
sbit p3=P3^3;

void time1();
void key_switch(void);
void lighting_engineer(void);

uchar speed;
uchar time_mark;
uchar value;
uchar time_variabl;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F0=1;
        TH0=0x1f;
        TL0=0xf6;
        value=0xfe;
        while(1)
        {
                key_switch();
                lighting_engineer();
        }
}

void key_switch()
{
        if(!p0)
        {
                speed=200;
        }
        if(!p1)
        {
                speed=100;
        }
        if(!p2)
        {
                speed=50;
        }
        if(!p3)
        {
                speed=30;
        }
}

void lighting_engineer()
{
        if(time_mark==1)
                {
                        time_mark=0;
                        value>>=1;
                        P0=value;
                if(value==0x00)
                {
                        value=0xfe;
                }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H0=0x1f;
        TL0=0xf6;
        time_variable++;
        if(speed==time_variable)
        {
                time_mark=1;
                time_cariable=0;
        }

}

楼主:
怎么回事,本来都排得好好的,贴出来就是这样没头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的程序前面出错了

就在那一行的上面的有内容的那一行

楼主:
谢谢,看到了,少了个}。。。这些小地方怎么避免出错,请各位大侠出招相授。。。

网友:
使用括号自动匹配。。

我是一高中生,好久没玩单片机了。不知道Keil有没有这功能,至少垃圾得要死的Dev-C++有括号高亮显示。

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可以自己查出来的,多写点程序吧。

网友:
编程还是要多敲代码才行,错的多了自然就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你检查一下你的time_variable变量名称的拼写吧.

网友:
学习写程序的第一件事情:
在你写下{的时候,直接写下},然后再写{}之间的程序。

网友:
void lighting_engineer() 函数最后少一个  }
time_variable  变量名定义的少了一个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高中生吗  、、、、
让我等好惭愧啊

网友:
呵呵 高中生就有这个觉悟了 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