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和V850系列MCU 仿真接口如何连接?

楼主(2012-02-16):
MCU 是v850ES/FG3  上面的仿真脚是DDI,DDO,DCK,DMS,DRST
但是MiniCube2上面的引脚定义式SI,SO,SCK,H/S,CLK,他们如何对应上?

网友:
参考minicube2使用手册,有详细说明

楼主:
知道了,V850ES/FG3 系列是用串口来仿真的,使用了UART0,不知道仿真UART0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