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BC的问题,电源开关能否接在负极

楼主(2012-02-16):
试做了一块板,板上是双电源供电,每路输入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由于要用一个开关来控制整个系统的通断,板子做好了,在正极那边没有地方串开关进去了,就在负极串了一个开关,这样会有影响么?

30V供电,单片机由2596降压,另外还有个步进驱动器。

网友(2012-08-22):
直流电没有问题。交流电从安全考虑才接入火线的。

网友:
最好接正极,负极的话很多测试应该过不了吧。

网友:
双电源供电,开关不要接在负极,虽然负极切断了,因为是双电源,电路中还是有电位差的,可能会造成某些器件处于供电异常,甚至损坏。
如下图所示就是一个双电源供电,1K的电阻是5V供电的系统,100的电阻是12V供电的系统,当公共的负极切断后两个系统的供电情况如电压表所示,特别是1K电阻成了反向供电,而且电压高于5V,因为你切断了负极后改变了整个电路的参考点。虽然不知道你的系统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说双电源是不允许通过控制负极的通电来达到控制整个电路的开关的。这个电路只是两个不同电压的双电源供电,如果是正负双电源供电有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虽然你说每路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了,如果你的供电系统双电源都是正极性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正极极性的双电源,那还是不可以的。
建议你画一个电路供电回路框图上来。

网友:
最好不要,一个板子上因为1117没有良好接地,导致stm32烧坏。特别是压差很大时,更危险。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我在每路电源的正极输出那边串联了一个二极管,所以不存在上面的反向供电的问题,应该能用吧,除非二极管击穿了。不过这电路还是有隐患,这是早前的板子的问题,现在已经修改了哈。
再次感谢楼上的

网友:
楼上的应该理解有误吧? 如果地断开  5V 也断了 12V 也断了  就算12V跟5V的串了 没有地当回路  哪来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