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个比较好的可电平关断的前级IC? 功率稍微大点,400mw左右,最好是双声道,不知LM

楼主(2012-02-16):
谁能介绍一个比较好的可电平关断的前级IC? 功率稍微大点,400mw左右,最好是双声道,不知LM4890能不能做前级?

常用的音响前级都是没有电平关断功能的,只能自己搭三极管,准备用LM4890 但是这个能不能做前级啊,因为后级功率要大些,所以得找个大点的前级

网友:
LM4890是功放IC。
后级功率大,并不意味着前级要功率大,如果电路需要,只需要加推动级即可,不会是几千W吧。

楼主:
刚接触模电,不是很懂,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