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不可以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2-02-16):
请问,可不可以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只是供单片机驱动LED和LCD等小电流的可以,如要推动大电流的电器那就要另外考虑了。

网友(2012-04-04):
只要 不驱动大电机,我想是足够用的了

网友:
可以的,批量都可以用,如果考虑电压精度的话可以使用校验来校准!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
多年前就一直这么搞,现在还这么搞
不过现在有比7805好的片片,5脚的。

网友:
基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可以的,但要注意:
1、输入电压要在7.8V以上
2、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00mA

网友: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用的吧。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属于好吃不贵。

网友:
7805还要注意
通常需要至少4mA电流才能稳定工作
输出电流太低可能使其输出电压震荡

网友A:
要是78L05可得小心使用了!好象输入的电压最高不能超过9V;

网友:
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输入电压不能太高,否则很烫,不过也见过24V输入,串一个150欧/2W的电阻来降压用的;

其实LM2575,LM2596挺爽的,

网友:
我做了好几块最小系统,加一些外扩都用的7805做的电源,最大可以1.5a的那种型号,实验室好多不用自己花钱买
但实际电流大时要加散热片,有次做的总电流0.8a好烫,手都不能摸,加了好大一个散热片

网友:
价格便宜量又足,除了烫手没啥大缺点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电路怎么设计的,负载轻没问题,负载重了肯定不行

网友:
目前我一直这么用,不过电流大了需要好好处理的

网友:
一直用,長期在用

网友(2012-06-09):
7805太老了,不晓得LM2576和2596啥区别,到底实际影响有多大

网友:
看电流,7805几百电流内可以

网友:
我是来看11楼的

网友:
2576输入电压范围大,输出电流2A
7805耗电厉害吧

网友:
7805还好用,如各位所说。不能大电流工作。我一般都不用加散热片的。。。

网友:
7805是个神器,性价比没的说,发热就多用几个,电源分开就好

网友:
7805是线性稳压,功耗大,2576和2596是开关型的,效率高,发热小,但是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78L05可得小心使用了!好象输入的电压最高不能超过9V;

12V的应用,见过万把片,好的很~~没你说的那事!

网友:
,2576和2596占用的空间也大,价格自然就高了,还是开关电源有开关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