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这个单稳态电路怎么仿真啊?

楼主(2012-02-17):
领导让作一个能输出脉宽小于30ns(越小越好)、电压值5伏信号的触发电路。

俺用门翻转延时的思路搭了一个,能满足要求。

但这个电路在multisim 11里面仿真,却怎么也看不到触发出来的信号。

请问怎么摆弄multisim或proteus才能使这样的电路仿真出真正的结果呢?

利用门翻转延时原理做的单稳态电路 (原文件名:question.jpg)

**************************************************************

第一个门用74HC00,本身是个与非门,由于把两个输入端连接,实际上就是一个反相器,查它的model属性,这个器件会在23ns后、把输入的信号反向后输出。利用的就是这23ns。

第二个门用74HC08,是个与门,常态时、由于两个输入肯定是相位相反的,因此固定输出低电平。
而在输入信号极性反转、产生一个输入的上升沿时,一路输入由于上述原因首先保持刚才的输出(高电平)、23ns延迟后才出现应有的信号翻转(低电平)、另一路直接输入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始终是高电平。这样一来,就有了23ns的输出高电平的时间。

这就是俺们想要得到的效果了。实际电路中已经成功观测到,但如何用multisim看到这样的瞬间高电平呢?

网友:
信号源设置不当,頻率应为1/30ns的几分之一才容易目視尋找。峯值及offset电压必須合乎74HC位准。当然上下沿时间也必須小小于30ns。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