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卡可以替代EM卡吗?

楼主(2012-02-17):
MF卡可以替代EM卡吗?ID卡与IC卡的区别,MF卡被破_解了,
现在为什么用CPU卡的还很少,成本真的很贵吗

网友:
1,MF卡目前和EM卡是并存的,最大原因就是价格
2,最大区别,ID卡不可写,IC卡内有EEPORM,可写,
ID卡中有1中另类,T5557卡,有1点点的EEPORM可写.详情请放狗搜索
3,MF卡只是有限度破_解,而且据说是克隆,不是破_解.所以目前在安全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还有大量应用.
CPU卡只有银行业这类安全度要求极高的地方用,因为最大原因就是,很贵很贵.

楼主:
是的现在深圳通和富士康的厂牌都是MF卡,我见过一种读卡器不但可以读身份证而且可以读MF卡, 它们都是同一种协议吗?身份证难道就是MF卡吗?

网友:
二代身份证基本常识
我也只知道1点点
就是,RC500这个级别的,FM1702都读不了身份证,能读M1卡,就是你说的MF卡,准确说是 Mifare1卡
这种是那个什么协议的,具体忘记,放狗搜索1下就知道了
身份证是类似 Mifare1卡,但是协议不一样,所以要用另外1种芯片读,RC500的后面一代好像是叫RC532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同样放狗看

这个身份证里面,说能读,一般来说的能读,就是读个身份证里面的UID,就是唯一序列号,这个没有要求,只要芯片能读就OK
但是里面的内容,比如名字,身份证号码,住址,这个就读不了了.需要特种芯片.据说全中国就1家公司生产,还要公_安部批准才能上.而且贵的要死.这个一般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