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是否可以使用虚拟u盘实现iap

楼主(2012-02-17):
看到有些芯片可以直接用usb连电脑,实现一个虚拟u盘,往u盘里面放固件就可以实现程序更新,
想问下stm32f103是否可以这样实现iap?谢谢

网友:
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过没有现成的,得自己开发。太麻烦,没必要去做这事。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然后我们抄你的
O(∩_∩)O哈哈~

网友:
用sd卡不是还好吗,参考友善之臂的6410开发板,量产灰常方便!!

网友:
stm32就可以,你可参考他的例子呀

网友:
可以,偶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给点思路吧 没有例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偶就是这么搞的

请问你有例子么?

网友(2012-04-09):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那位大侠能传个例子

网友(2012-09-28):
那位大侠发个过来参考参考、、、、、、、、、、、、、、、、、、、、、

网友(2012-12-31):
这样,速度还不错..150k 只要不到2秒,量产,外面维护...免驱..方便...别人拿上加密的程序文件..也可以进行产品升级....

----------------------割-------------------------
编辑原因:文字错误..

网友:
DSO那个开源示波器 好像就是这么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