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独烧写EEPROM文件?

楼主(2012-02-17):
为了缩小烧入单片机的程序大小,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把数据定义在eeprom里,但如果这个数据很大,如何直接生成eeprom文件烧入单片机?
我详细地说下,我用的是STC宏晶的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
我该如何编写生成这个eeprom文件,
利用STC-ISP的软件第2个步骤“打开eeprom文件”,烧写进入单片机呢??

网友:
有单独的烧写器
网上有图,用串口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缩小烧入单片机的程序大小,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把数据定义在eeprom里,但如果这个数据很大,如何直接生成eeprom文件烧入单片机?
我详细地说下,我用的是stc宏晶的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
我该如何编写生成这个eeprom文件,
利用stc-isp的软件第2个步骤“打开eeprom文件”,烧写进入单片机呢??

前提是你必须有源程序进行编译,若要自己写源程序的话,还是请明白的老师讲讲吧。

网友:
直接搞个程序,通过串口读入文件写入eeprom,一了百了。

网友:
那个下载软件里可以添加的,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