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ARM核心板需要哪包含哪些部分?

楼主(2012-02-17):
一般芯片厂方提供的是原理图是整套的,比如OMAP3530,S5PV210;如果只想做核心板,那么只需保留原厂原理图的哪些部分?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或者,OMAP3530你也可以参考我的签名里面的核心板图纸,呵呵。

网友:
你想留啥就留啥。
就一般来说,电源,时钟,DRAM,CPU部分是必须的。高速走线,例如HDMI之类建议留在核心板。
其他的随意了。

网友:
可以参考我们的核心板配置

网友:
也可参考我的核心板的配置

网友:
参考各个厂家核心板的配置即可啊

网友:
1.CPU+DDR +nand
2.CPU+DDR +nand+audio+NET
3.CPU+DDR +nand+audio
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