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段程序语法错误在哪?

楼主(2012-02-17):
/*************************************************/
unsigned char  pic[64][16]={0,}; //lcd图片点阵的临时区
uchar;TuOn=0;
void lcd_putp(uchar x,uchar y){     // ,uchar dat){
  //x 0~15
  //y 0~63
uchar temp;
uchar i,j;
        lcd_wrCmd(0x00,0x10);
  delay50us(20);
        lcd_wrCmd(0x30,0x60);
  delay50us(20);
        lcd_wrCmd(0x30,0x60);
  delay50us(20);

    temp=0x80| y%32;  //y
    lcd_wrCmd(temp&0xf0,(temp&0x0f)<<4 );
    delay50us(20);

    if(y>31) temp=0x88;
    else temp=0x80;
    temp=temp+(x/2);    //x
          lcd_wrCmd(temp&0xf0,(temp&0x0f)<<4 );
    delay50us(20);

    if(x%2){
       x--;
        temp=pic[y][x];
             lcd_wrDat(temp&0xf0,(temp&0x0f)<<4);
       delay50us(20);
      temp=pic[y][++x];
       lcd_wrDat(temp&0xf0,(temp&0x0f)<<4);
       delay50us(20);
      }
   else{
     temp=pic[y][x];
     lcd_wrDat(temp&0xf0,(temp&0x0f)<<4);
        delay50us(20);

   }
}
void SetP(uchar x,uchar y){    //将坐标为(x,y)点点亮。
  //x 0~127      y  0~63
  //液晶屏左下角是坐标(0,0)
  uchar xtemp;
  y=63-y;
  xtemp=x/8;
  x%=8;
  pic[y][xtemp]|=0x80>>x;
  lcd_putp(xtemp,y);
}
void Clr(){      //清屏
   uchar i,j,k;
   uchar temp;
   for(i=0;i<64;i++){
    for(j=0;j<16;j++){
   pic[j]=0;
   lcd_putp(j,i);
  }
   }
}
void DisFloat(uchar x,uchar y,uint T){  //显示小数

  lcd_putd(x,y,T/100,2);
  lcd_puts(x,y+1,".");
  lcd_putd1(x,y+2,T%100,2);
  lcd_puts(x,y+3,"   ");
}

网友:
好歹也要说说编译时候有什么错误提示啊
unsigned char  pic[64][16]={0,};我一般没有那个逗号
你程序里面既有unsigned char 又有unchar 宏定义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歹也要说说编译时候有什么错误提示啊
unsigned char  pic[64][16]={0,};我一般没有那个逗号
你程序里面既有unsigned char 又有unchar 宏定义好没有?

出错截图 (原文件名:出错.JPG)

谢谢!这个是其他网友写的程序,麻烦参照截图再指正一下

网友:
在函数前面加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然后再编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函数前面加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然后再编译看看

试了又出现如下错误:
TEXT1.C(10): warning C206: 'lcd_wrCm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TEXT1.C(10): error C267: 'lcd_wrCmd':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附上程序包(这个是别人写得ks018屏的温度曲线仪程序),给看一下是否少什么文件?

网友:
没有完全移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