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NAND FLASH情结吗?

楼主(2012-02-17):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NAND FLASH有一个莫名的情结,认为 NAND FLASH一定很稳定,即使它是MLC NAND。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宁愿用40bit ECC的MLC NAND也不愿用EMMC器件。大家有没有这种情结?

网友:
楼主 先理解EMMC的结构!
在来提这种问题!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与不同。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场合不用EMMC。

楼主:
我很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差异,但是还是不明白这种想法的来由。
可否解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先理解emmc的结构!
在来提这种问题!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与不同。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场合不用emmc。

....第一次见负分数~~~怎么干的 老大把你分扣了!

楼主:
参考下面的示意图:

示意图 (原文件名:示意图.JPG)

使用普通NAND的时候,磨损均衡由软件保障。用EMMC,磨损均衡由 EMMC 控制器保障。
两者都是标准的接口,里面用的都是同种工艺的MLC FLASH,我不认为软件做的有硬件做的可靠。

网友:
nand 和emmc 使用上的区别:
当产品要加大容量时,nand io 有可能要增加,并且价格一很贵。
emmc 就不一样,他自己有内部控制器,接口不变,换一片就好,不用大面积修改底层。

楼主:
这只是使用上的区别而已。但是为什么大家对NAND情有独钟呢?

网友:
价格上的差别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宁愿用40bit ecc的mlc nand

用过4bit ecc,软件已经很复杂。40bit ecc怎么实现?是不是惟有FPGA可以胜任?给解答一下呗。

网友:
楼主实际上提到两种NAND应用方式,raw NAND和full managed NAND。实际上还有第三种ecc free NAND。

看趋势图:

楼主不用担心,早晚会发展到以EMMC为主。

网友:
偶十分痛恨Nanflash!坏块不是问题,位反转也不是问题,编程单位和擦除单位不一样,这才是痛苦的根源!!天啊,Nanflash快快进化到EMMC吧!

楼主:
呵呵,我倒不担心这个,而是觉得面对终端客户的时候,理解不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2014-07-19):
你要知道EMMC的小容量很少,而且厂家的产品迭代是很多的。你去问问EMMC的供应商,一般都不推荐工业使用,都是商业使用。尤其是大厂。工业产品的稳定供货才是重要的,没有一个厂家会愿意每隔一年就要更改一次生产部品表。再进行一次测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EMMC的控制器是对某种文件系统进行优化的。换了文件系统反而不稳定。

网友:
我们这边用过些工控核心板,清一色的eMMC,研华、飞思卡尔、还有国外一个不知名公司的。2G的,4G的还有16G的。后来我们自己做板子也学着用eMMC,确实很好用。
这就好比SD卡和CF卡一样,新的总是会把旧的替代,新技术自然会解决老技术的诸多问题。

网友B:
EMMC  就相当于 SD或者TF卡,nand flash 就是SD或者TF卡内部的一个存储芯片而已。  EMMC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  就相当于 SD或者TF卡,nand flash 就是SD或者TF卡内部的一个存储芯片而已。  EMMC好用多了。 ...

推荐个EMMC产品吧,比如8G的存储芯片,给的型号,瞅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