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自动实现x\y轴自动回到原点的功能,含硬件检测定位而不是纯靠软件记忆

楼主(2012-02-17):
z轴的自动定位是靠对刀块,可以凑活认为是自动实现,并且是闭环系统,靠硬件测量的。但是x、y轴是没有硬件检测的,我看只有mach的设定原点功能,但是都是纯软件的,这种纯软件的是否会有累计误差?比如说,我每次加工之后都回到原点,那100次1000次之后是否会有误差,误差会多大量级的?多次开关机之后是否增大误差?

网友:
软件不准的,多次以后会有误差。 误差产生在 1.电机被转动了  2.由于关掉时在细分的某一细分状态,再上电时会又复位到整数步,就有误差了。

网友:
如果懂电子,可以做一个复位的东西, 原理可以类似 Z 轴。

网友:
我觉得可以借助限位开关实现;
目前是触发限位开关后整个机器不能动作,如果只是限定在该方向不动作,那么可以当做原点

楼主:
限位开关的重复精度能达到多少?我感觉一般的精度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