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掌上四轴,电机打算用空心杯电机,用PCB板载所有东西,但是不知道遥控应该用什么

楼主(2012-02-1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jQ3NTAw.html
(飞起来感觉像一群蚊子飞来。。)
像这么大的,不知道该怎么遥控??买的航模接收机觉得太大了,想自己做遥控器。

红外的觉得太简陋的,不想用。

无线的怎么弄呢?24l01我觉得遥控距离太短了,自己要是做一个可能就更短了。

难道用蓝牙?或者WIFI?

给点方案吧,谢谢啦!!

网友:
还是用24l01的好,飞个5米你还能看见这个东西就不错了。

网友:
24L01  无线控制
传感器都集成到PCB上  论坛不是有其他帖子也在做吗
重量稍微重点就带不起来了

网友:
关键是电机和电池不好搞  尤其是电机 很难找到合适的
这个crazyfire四轴的第二版本貌似也是刚刚才找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
CC1101的距离较远点,买个模块的,我手头有利尔达的CC1101的小模块,做的很精致,推荐!

网友:
那么小个4轴,弄那么远干嘛 ,弄5m的距离就 够了,房间内飞行

网友A:
大家想到一起去了哈,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今天板子就要到了,现在正等呢。。。一会板子到了上图。。。

网友(2012-03-27):
难度很大,主要是在程序上。东西很小,要求很高。

网友:
太小了,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蓝牙也可以   不过比24L01贵  wifi 就没那必要了    ~~~~~~

网友:
电池重点都飞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想到一起去了哈,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今天板子就要到了,现在正等呢。。。一会板子到了上图。。。 ...

大侠的板子好了吧,上图欣赏欣赏吧....

网友C:
减轻重量?推荐您用cc430 距离200m应该没问题,还集成了单片机,一个模块搞定了。呵呵
射频soc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减轻重量?推荐您用cc430 距离200m应该没问题,还集成了单片机,一个模块搞定了。呵呵
射频soc方案 ...

应该是CC2430吧~~
这个东西是51内核,而且如果跑起协议栈的话就什么资源都不剩了,所以一片搞定所有是不太可能了,要是实在想用只能当协处理器专门数据收发。。。
要是不用协议栈,这个芯片就是一坨屎,还不如nrf24l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的板子好了吧,上图欣赏欣赏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0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C2430吧~~
这个东西是51内核,而且如果跑起协议栈的话就什么资源都不剩了,所以一片搞定所有是不 ...

不是,是cc430f5137.是msp430f5系列的核。资源很强大。
跑协议一点没问题啊。

网友:
都朝微型发展了啊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发图欣赏啊

网友(2012-05-01):
用FPGA啊,ACTEL的一片A2F200,控制部分资源就全了,从飞控捷联带4合一电调控制外加超声测距和数码相机控制就都够了,几部分的通信都在芯片内部解决了。遥控用神马?3G手机模块啊,只要有话费随便飞哪都行。
现在的问题,就是动力了,哪有能让它飞几个小时的电池呢????万能的坛!!

网友:
借问一下,这个19元一对的动力组合,每个电机加桨有多重? 我也在淘宝看见了,不知这些参数没敢买。

网友:
这个尺寸几米遥控距离就够了,别说你想搞无人驾驶啊

网友:
这个早就想做,但是电机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老外做的,好像就是用电脑控制小四轴的,程序什么的都在电脑里面跑,处理传感器传来的数据再将控制信号给四轴,调整飞行……

网友:
看看这个楼主,大家回复了他却发了帖子在一边凉快去了,也不回复……像极了一个大爷,还说什么大家给个方案,真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
关键是电源比较重,怕带不动呀!电源轻了又怕续航时间太短!

网友(2018-04-21):
直接上1s的航模动力锂电池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