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慎把1085的封装画错,请问各位有无好的解救方法,不胜感激

楼主(2012-02-17):
RT,小弟之前用1085-adj坐了个并联分流,昨天PCB出板时才发现画成跟78系列一样的封装,(1085是adj out in;78是in adj out)
请教各位大神有无与78系列封装一样的可调稳压芯片可以替换(电流1A以上,电压只要包括9V就行)

楼主:
找了一整天发现可调的都跟78系列的封装不同,或者78系列中有没输出电压可调的呢

网友:
才三个脚,把脚弯一下完事

网友:
割線再用銅絲接一下。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但是想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毕竟跳线不好看

网友:
用LM317吧,引脚功能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lm317吧,引脚功能跟你的一样的.
就是因为一样才不能用的。

2、3脚交错一下,反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要个跟78系列封装一样的可调稳压芯片(或者可以反装不用跳线的也可以)

或者我可以直接用7805做成可调的嘛?用在并联分流上会有什么弊端嘛?望论坛的前辈能给予解答

网友:
7805的GND脚串稳压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那样不还是要改变PCB或者跳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