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上取一个unsigned int各位数字最快的算法

楼主(2012-02-17):
比如:
unsigned int num=95271;
若想得到如下结果:
a = 9;
b = 5;
c = 2;
d = 7;
e = 1;

可以像下面那样子运算可得到,但会比较慢。应该怎么样编程才能在单片机上才运算最快?

unsigned int temp;
a = num/1000;
temp = num%10000;
b = temp/1000;
temp = num%1000;
c = temp/100;
temp = num%100;
d = temp/10;
e = temp%10;

网友:
方法一  uint8 buffer[10];

for(i=9;i>=0;i--)
{
buffer=x%10;
  x/=10;
}

方法2:sprintf(buffer,“%d”,x);
buffer-=0x30;
有可能第二种比较快,因为1:sprintf库函数一般为汇编编写,2:有些cpu的除法指令可以同时得到除数和余数
3:看编译器的智能程序
没有找到很好的算法进行10-16的直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