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读文件头信息到结构体时,要怎么处理,直接将buffer[100]的地址赋给结构体指针,编译

楼主(2012-02-17):
char buffer[100];

struct st
{
    int a;
    int b;
    .....
}*ST;

ST = &buffer[10];

这样在WINTC编译无误,且正确,但是在keil MDK 编译错误,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应该怎么读char数组里的数据到结构体呢,谢谢指教!

网友:
ST = (struct st*)&buffer[10];

楼主:
可以了
谢谢楼上的高手!!!

结贴。

网友(2014-11-17):
楼主连强制类型转换都忘了。

网友:
那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早已物尽人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