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风2.3电源做了点改进,看看视频吧!(有个问题请春风帮忙看看)

楼主(2012-02-17):
改进内容如下:
1.将第3个键改为电压电流归零键,在有输出的情况下,按一下就电压电流归零,已经实现了
2.将电压调节步进增加了0.01V档,指示灯改为:左2亮时调节步进0.01V,左1灯亮时调节步进为0.1V,左1左2灯同时亮时调节步进为1V;
3.将电流调节步进增加了0.001A,指示灯改为:右起1号灯亮时步进为0.001A,右起2号灯亮时步进为0.01A,右边两灯亮时步进为0.1A
以上功能均已实现了。

目前有个现象请春风帮助解决一下
左边电压显示时,3,5,9这三个数的d字段不显示(就是最下面一横,其它如0,8,2,6等底下那横显示均正常),右边电流显示字符是正常的,看一下视频就知道了,多谢!

楼主:
上传好慢,看来得慢慢等了!!

楼主:
视频文件上传失败了,哪位网络好帮上传一下?

楼主:
注意左边电压第一张图片,3,5,9最底下一横没有显示,0,2,6,8是显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都是软件上的改进,对于一个电源来说并不会提高他的性能。
我想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环路的控制上,也即模拟电路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你们能在它的模拟部分有所改进啊!我只对程序了解一二,以够用好用为原则。

楼主:
视频终于上来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9817H38RP7.avi视频文件大小:6.62M) (原文件名:改动后.avi)

网友:
楼主的改进很有用,有的时候需要比较精细的控制电压电流,功能越多越好!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哈,这个可是改进了一大步啊,3.0的版本好像才这个功能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上传源码?不知道这会不会违反阿莫的规定

补充:直接提供全部源码肯定违反阿莫规定,楼主只提供修改部分不知道是不是也违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这个可是改进了一大步啊,3.0的版本好像才这个功能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上传源码?不知道这会不会违反阿莫的规定

补充:直接提供全部源码肯定违反阿莫规定,楼主只提供修改部分不知道是不是也违规

这部分的源码也必须征得阿模同意才可,不想惹这个麻烦。

左边关于3,5,9这三个数字显示不正确的情况没有解决,感觉送控制板的数字是对的,应当是595驱动的结果不正确。
看显示这部分的代码,没什么不对,所以只怀疑是595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595的问题,那应该另外的用到_的字也显示不正常啊,

这个关于增加部分源码的问题,确实需要征求阿莫的同意,我很支持阿莫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先期有2.2版的经验的没有这部分资料,却又无法深入的参与进来啊,靠春风一个人他又没那么多时间,这真是个问题,

这个还请阿莫想个两全之策,即不能让人不劳而获,又能让这个活动有更多的人参与

楼主:
359显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de字段上,有条细细的金属线短接了,而595的d字段输出又虚焊了,所以,只要e字段亮的,d字段就能亮,真正的D字段是没有输出的。

修改原因,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359显示的问题已民经解决了,在de两个字段上,有一根很细很细的丝状金属线,看了n回没发现,最后用放大镜才看清楚了。

这两根线怎嘛回事?

网友:
原回复【11楼】cooleaf 泥瓦匠
359显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de字段上,有条细细的金属线短接了,而595的d字段输出又虚焊了,所以,只要e字段亮的,d字段就能亮,真正的d字段是没有输出的。
修改原因,详细说明一下!

原来是这么回事,但那根细金属线也确实算是灵异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