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 SDRAM 初始化是否可以同步?

楼主(2012-02-17):
请问2颗(16bit)SDRAM 构成32bit DATA 时,初始化是否可以同步.(也就是说 A0~A12并接)

另外如果要改成 DATA 16bit 是否可以?

网友:
不仅是要地址线并接,时钟线,控制线都要并接才能实现同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仅是要地址线并接,时钟线,控制线都要并接才能实现同步吧
L(H)DQM一定要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