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U系列的仪器根本就是地品质的代名词

楼主(2012-02-17):
虽然没有拥有过一台安捷伦U系列的产品,不过看了几个拆机视频,觉得根本就是低品质的代名词。以下图片均截取至EEVblog的拆机视频,有U1272A万用表,U1733C手持式LCR测试表和Fluke117,看U系列的PCB布局和布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国产低端货,没有看Fluke117给人的一种feeling。
    另外,U1733C手持式LCR测试表使用了开关电容滤波IC MAX7400。

U1272A

U1733C

Fluke117

网友:
器件多而巳

网友:
靠feeling判断品质的废柴,还是研究水电火电的音质去吧。
u系列是以前富贵的产线,也比你的lcr靠谱。

网友:
只要性能一样,器件越少越好。越精密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本就是瞎zt,能不能就事论是?我的lcr是业余作品,也不是用来卖钱的

网友:
感觉和胜利一样的水平啊,真的不应该出国卖,丢人

网友:
U系列是收购台湾富贵的产品线,目的是为了填补安捷伦低端产品的不足,产品品质本身还是靠得住的,自砸招牌的事安捷伦是不会干的。做工和细节不如安捷伦福禄克的中高端产品,这也可以理解,要不然高端产品卖给谁啊。但要拿来和胜利之类的地摊货比,也实在太侮辱人家了。

网友:
EEVblog #60 - Fluke 117 Multimeter Review and Teardown
EEVblog #171 - Agilent U1272A Multimeter Teardown
EEVblog #234 - Agilent U1733C LCR Meter Teardown

EEVBlog 的站长 David L. Jones 花大量时间录这些视频,上传的 720p 的很清楚
看了一下这两个 Agilent 的拆解视频,David 的评价不错

LZ 说看着感觉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主芯片或者主芯片集成的功能少,导致总体 IC 和无源元件用量比较多吧
另外可能还有 Fluke 那个的贴片电阻是蓝色的,看着给人精度高的感觉吧

楼主:
173有个电度表的拆机图片,PCB看起来也比U系列好多了。
另外,安捷伦手持式的好像只有U系列的,这样的话,根本就没有有个高级的产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机视频在哪里啊?给个链接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google下eevblog,进入第一个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73有个电度表的拆机图片,pcb看起来也比u系列好多了。
另外,安捷伦手持式的好像只有u系列的,这样的话,根本就没有有个高级的产品了。

好在那裡?零件少嗎?
周邊是否有補償溫度及濕度回路?
陶瓷電路板嗎?
固態電容嗎?
純金座嗎?

以前搞儀器  2k 電阻使用 2個1k串接,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
同面积芯片多,布线密度大得多,这么小空间能布进去算有始有终的了

网友:
我对 Relay 没有好感,更别说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