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USB-COM真的不好用,非得去买台二手笔记本回来写PLC吗

楼主(2012-02-18):
三菱FX2N的

网友:
不需要的啊 !可以使用PL2303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应该是好用的啊。我在欧姆龙的PLC上应用过,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选带usb口的plc。。。。

网友:
PCMIA 也没有?

网友:
是你的 USB to UART 芯片不给力  和笔记本无关

网友:
在阿莫这买个力特的usb-232线试试呗,最好买ft232芯片的。

网友:
肯定没买到好的USB-232

网友:
买好一点的USB转串口,别用哪种10元一条哪种。

网友A:
推荐thinkpad+扩展坞

网友:
联想的昭阳E系列

网友:
pcmcia串口卡,和硬件串口一模一样的,很稳定的。

便宜的卡50-60块,贵一点的才100来块钱

网友:
感觉现在的PLC都挺人性化,不是USB口,就是以太网口,串口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买一个好一点的,不要图便宜买差的,我以前就买了一个10几元的,在低波特率,数据量不大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数据量一大,波特率一高,就over了。后来买了一个力特的正品,50几元,没出现过问题,很好用。

网友B:
FT232芯片的。

网友:
联想昭阳有一款带串口的,公司刚买了一台。型号昭阳E46A.  CPU:I3,2G RAM,320G硬盘。价格3900多

网友:
买力特的双串口线,ft232的。我买了到现在,没断过线。

天天连PLC啥的。

网友:
楼主肯定买的是10元的U转串,还怪性能不给力。我用力特FT232的线从来没遇到过任何问题。

楼主:
我买的也是55元那种'是比10来元那种稳定'但还是经常有问题

网友:
用原生串口的飘过

另外如果是DOS下运行的软件, 怎么用USB转出来的串口呢?

网友:
力特的还好

网友:
自己做的USB转RS485用来调西门子S200系列PLC,很好用。

网友:
之前用LT的线联PLC、触摸屏都一直很稳定,去年10月遇到一个项目的伺服驱动器得用串口调试,LT的时常掉线,后来伺服器供应商带来HP原装转换线才搞定,据说这种线兼容性很好!楼主要求高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03-31):
不要习的,你只要习一根好点的usb转232的线就可以,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232芯片的。

这个芯片的很不错,我一直在用这个做USB-UART的转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买USB转串口线,2.30元,非常好用,只是下载要设置一下串口(点击"我的电脑"属性,在"硬件"项的"设备管理"里面查看端口号.)

网友:
ft232 的 比起 PL2303 的要好
我的计算机都被 PL2303 的搞蓝屏好多回,最后还是换成了 FT232 的了

网友:
用了多年的笔记本,同感中。

网友:
USB转串口线确实有很多问题。
我用十几元一条的可以下载PLC程序,但用来连接一个芯片编程器就不行。
然后我用另一条几十元的就刚好相反,我用串口调试和单片机通信发现问题在于它不能偶校验通信。

网友:
现在欧姆龙的很多PLC可以直接用USB口下载程序啊

网友:
联想E46系列,觉得性价比不错

网友C:
USB转RS232基本都不能稳定通信,我只信赖PCMCIA转串口卡,从来没有连接失败过,我用的是恒通的卡,很好用,以前用过杂牌子的,但是差点烧坏电脑,个人认为应该选一个差不多的,否则就要连本子一起换了!

网友:
可以买一条三菱PLC的USB口全系列编程线

网友:
我和ls的一样,只要你不要买10块钱左右的串口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thinkpad+扩展坞

扩展坞好用吗,感觉是不是不太方便啊!另外需要多少大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扩展坞好用吗,感觉是不是不太方便啊!另外需要多少大洋?

肯定好用了,原生的并口串口,强烈推荐!并口试过51,AVR,ARM多种下载线,没有遇到过不兼容的情况。底座不贵,八九十块拿下,物超所值

网友:
我USB-232,USB-485随身带,到了现场能方便解决各种问题

网友:
我喜欢买那种没有线,像dongle一样直接插电脑的,带两三个也不嫌累赘。
万一需要长线的时候就找个USB延长线,比串口线轻便多了。

网友:
USB转串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好用了,原生的并口串口,强烈推荐!并口试过51,AVR,ARM多种下载线,没有遇到过不兼容的情况。底座 ...

谢谢啊,改天买个试试

网友:
最好用PCMCIA转串口,我一直用这个,目前还没出问题!

网友:
你的线不好,不能怪电脑,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推荐thinkpad+扩展坞

现在的扩展坞不是都没有串口了吗??

网友:
力特的USB转串口线很好用,但淘宝上的基本都是假的。可以在阿莫或京东上购买。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我只信赖原生串并口,所以我用底座

网友:
PC卡现在已经翻篇了,被EXPRESS卡替代,卡槽小了近一倍的体积。EXPRESS卡转232的一定要睁大眼睛,因为EXPRESS总线里也有USB,有些便宜的实际也是USB转232,要买真物理地址的串口卡,100¥左右的,4,50¥的那种基本还是USB转的232,照样郁闷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转RS232基本都不能稳定通信,我只信赖PCMCIA转串口卡,从来没有连接失败过,我用的是恒通的卡,很好用, ...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用不下10中usb转串口测试过无数的日夜,都没什么问题?

不要怀疑USB转串口的稳定性。

当初我也很傻,为了测试16-256路的串口服务器,用了10+的台式机,令人崩溃啊,后来用usb转串口轻松搞定。

网友:
DELL D620本身就带一个串口,我现在还用着,就算是二手的这配置也不低啊。

网友:
我在邮购部买的USB转串口,一直很好用,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扩展坞不是都没有串口了吗??

现在的我不清楚,我的是T61,配的2504扩展坞,有并串口,四个USB,一个VGA,一个DVI,耳机+MAI克风,一个RJ45

网友:
真的吗?太好了,非常喜欢

网友:
还是少用转接口,我用过没一个好用的.

网友:
新笔记本有带串口的啊。联想的E系列独显机器都带原生串口。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