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运算放大电路上的电容的问题(图)

楼主(2012-02-18):
关于比例运算放大电路上的电容的问题,红色标记起来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般如何取值?

网友:
消除振荡的,根据带宽来取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消振用不上那么大。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设计目标(截止频率)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消振用不上那么大。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设计目标(截止频率)来计算。
请问如何计算呢  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看看运放的低通滤波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