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5V,输出要求50V,大牛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2012-02-18):
谢谢!!

网友:
升压啊,还能咋地。电流多大?

网友:
升到50V以上的好像不多呃
大部分都是30v左右
APD偏置升压芯片才能做到这么高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用小型EI型铁氧体变压器出1000V都能做。

网友:
是要输出直流的话,建议用先整流,滤波然后用w7800 和电阻就可以搞定

网友:
LZ,你找一楼大师前几天的台灯电路啊,计算步骤很详细。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到50v以上的好像不多呃
大部分都是30v左右
apd偏置升压芯片才能做到这么高

你在玩神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玩啥
无米之人,APD是烧不起的
只是以前跟着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你找一楼大师前几天的台灯电路啊,计算步骤很详细。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先问电流再说吧,说不定是50V 10A呢~
我那个1.3W输出功率才70%效率,还没时间优化,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 (*_*)

网友:
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lz,你找一楼大师前几天的台灯电路啊,计算步骤很详细。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先问电流再说吧,说不定是50v 10a呢~
我那个1.3w输出功率才70%效率,还没时间优化,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 (*_*)

大师,你真逗

想必楼主不会设计一个“输入5V,输出50V/10A”的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
谢谢各位,我系统输入5V,输出50V,
想选Linear的LT3571,电流不要大于1A,因为功耗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