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请进----单片机c语言教程全集

楼主(2012-02-18):
第一课 建立你的第一个KeilC51项目
    随着单片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单片机C语言为主流的高级语言也不断被更多的单片机爱好者和工程师所喜爱。使用C51肯定要使用到编译器,以便把写好的C程序编译为机器码,这样单片机才能执行编写好的程序。KEIL uVISION2 是众多单片机应用开发软件中优秀的软件之一,它支持众多不一样公司的MCS51架构的芯片,它集编辑,编译,仿真等于一体,同时还支持,PLM,汇编和C语言的程序设计,它的界面和常用的微软 VC++的界面相似,界面友好,易学易用,在调试程序,软件仿真方面也有很强大的功能。本站提供的单片机c语言教程都是基于keilc51的。
    下面结合8051介绍单片机C语言的优越性:
    ·无须懂得单片机的具体硬件,也能够编出符合硬件实际的专业水平的程序;
    ·不懂得单片机的指令集,也能够编写完美的单片机程序;
    ·不同函数的数据实行覆盖,有效利用片上有限的RAM空间;
    ·提供auto、static、const等存储类型和专门针对8051单片机的data、idata、pdata、xdata、code等存储类型,自动为变量合理地分配地址;
    ·C语言提供复杂的数据类型(数组、结构、联合、枚举、指针等),极大地增强了程序处理能力和灵活性;
    ·提供small、compact、large等编译模式,以适应片上存储器的大小;
    ·中断服务程序的现场保护和恢复,中断向量表的填写,是直接与单片机相关的,都由C编译器代办;
    ·程序具有坚固性:数据被破坏是导致程序运行异常的重要因素。C语言对数据进行了许多专业性的处理,避免了运行中间非异步的破坏
    ·提供常用的标准函数库,以供用户直接使用;
    ·有严格的句法检查,错误很少,可容易地在高级语言的水平上迅速地被排掉;
    ·可方便地接受多种实用程序的服务:如片上资源的初始化有专门的实用程序自动生成;再如,有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可调度多道任务,简化用户编程,提高运行的安全性等等。
    ·头文件中定义宏、说明复杂数据类型和函数原型,有利于程序的移植和支持单片机的系列化产品的开发;
    以上简单介绍了 KEILC51 软件,要使用KEILC51软件,必需先要安装它,这也是学习单片机编程语言所要求的第一步――建立学习环境。
    本站提供无限制版的keil c51下载(此处)(安装的方法在压缩包内有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安装好后,您是不是想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单片机C语言程序项目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小程序吧,请根据教程一步步的来,你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熟悉c51的。
    本教程所涉及c51源代码请点此下载
    首先当然是运行KEIL软件,接着按下面的步骤建立您的第一个项目:
    (1)点击 Project 菜单,选择弹出的下拉式菜单中的 New Project,如图 1-2。接着弹 出一个标准 Windows 文件对话窗口,如图 1-3。在“文件名”中输入您的第一个 C 程序项 目名称,这里我们用“test”。“保存”后的文件扩展名为 uv2,这是 KEIL uVision2 项目文件扩展名,以后能直接点击此文件以打开先前做的项目。
    图 1-2 New Project 菜单
    图 1-3 文件窗口
    (2)选择所要的单片机,这里选择常用的 Ateml 公司的 AT89c51。而且本单片机c语言教程里的大部分程序都是基于此芯片的,此时屏幕如图 1-4 所示。AT89c51 有什么功能、特点呢?看图中右边有简单的介绍。完成上面步骤后,就可 以进行程序的编写了。
    (3)首先在项目中创建新的程序文件或加入旧程序文件。如果您没有现成的程序,那 么就要新建一个程序文件。在 KEIL 中有一些程序的 Demo,在这里我们还是以一个 C 程序 为例介绍如何新建一个 C 程序和如何加到您的第一个项目中吧。点击图 1-5 中 1 的新建文 件的快捷按钮,在 2 中出现一个新的文字编辑窗口,这个操作也能通过菜单 File-New 或 快捷键 Ctrl+N 来实现。好了,现在能编写程序了。下面是经典的一段程序,呵,如果您看过别的程序书也许也有类似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 Hello World
    图 1-4 选取芯片
    图 1-5 新建程序文件
    这段程序的功能是不断从串行口输出“Hello World!”字符,先不管程序的语法和意思吧,先 看看如何把它加入到项目中和如何编译试运行。
    (4)点击图 1-5 中的 3 保存新建的程序,也能用菜单 File-Save 或快捷键 Ctrl+S
    进行保存。因是新文件所以保存时会弹出类似图 1-3 的文件操作窗口,把第一个程序命名
    为 test1.c,保存在项目所在的目录中,这个时候您会发现程序单词有了不一样的颜色,说明 KEIL的C语言语法检查生效了。如图 1-6 鼠标在屏幕左边的 Source Group1 文件夹图标上右击弹出 菜单,在这里能做在项目中增加减少文件等操作。选“Add File to Group ‘Source Group 1’” 弹出文件窗口,选择刚刚保存的文件,按 ADD 按钮,关闭文件窗,程序文件已加到项目中了。这个时候在 Source Group1 文件夹图标左边出现了一个小+号说明,文件组中有了文件,点击它能展开查看。
    图 1-6 把文件加入到项目文件组中
    (5)C程序文件已被加到了项目中了,下面就剩下编译运行了。这个项目只是用做学 习新建程序项目和编译运行仿真的基本方法,所以使用软件默认的编译设置,它不会生成用 于芯片烧写的 HEX 文件。先来看图 1-7 吧,图中 1、2、3 都是编译按钮,不一样是 1 是用 于编译单个文件。2 是编译链接当前项目,如果先前编译过一次之后文件没有做动编辑改动, 这个时候再点击是不会再次重新编译的。3 是重新编译,每点击一次均会再次编译链接一次,不 管程序是否有改动。在 3 右边的是停止编译按钮,只有点击了前三个中的任一个,停止按钮 才会生效。5 是菜单中的它们。在 4 中能看到编译的错误信息和使用的系统资源情况等, 以后我们要查错就靠它了。6 是有一个小放大镜的按钮,这就是开启\关闭调试模式的按钮, 它也存在于菜单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快捷键为 Ctrl+F5。
    图 1-7 编译程序
    (6)进入调试模式,软件窗口样式大致如图 1-8 所示。图中 1 为运行,当程序处于停止 状态时才有效,2 为停止,程序处于运行状态时才有效。3 是复位,模拟芯片的复位,程序 回到最开头处执行。按 4 能打开 5 中的串行调试窗口,这个窗口能看到从 51 芯片的串 行口输入输出的字符,这里的第一个项目也正是在这里看运行结果。这些在菜单中也有。首 先按 4 打开串行调试窗口,再按运行键,这个时候就能看到串行调试窗口中不断的打印“Hello World!”。最后要停止程序运行回到文件编辑模式中,就要先按停止按钮再按开启\关闭调试 模式按钮。然后就能进行关闭 KEIL 等相关操作了。
    图 1-8 调试运行程序
    sylar源于heros
    lize314于2010-05-06给此贴评了10分
    看推荐视频,得100元卓越礼品券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二课 C51HEX文件的生成和单片机最小系统??发表于 2009-07-30 15:03:51??我想评分
    [2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上一篇建立了第一个单片机C语言项目,但为了让编译好的程序能通过编程器写入51芯 片中,要先用编译器生成HEX文件,下面来看看如何用KEIL uVISION2来编译生成用于烧写 芯片的HEX文件。HEX文件格式是Intel公司提出的按地址排列的数据信息,数据宽度为字 节,所有数据使用16进制数字表示, 常用来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它保 存物理程序存储区中的目标代码映象。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这种格式。我们先来打开第一个 项目,打开它的所在目录,找到test.Uv2的文件就能打开先前的项目了。然后右击图2-1 中的1项目文件夹,弹出项目功能菜单,选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弹出项目选项设置窗口, 同样先选中项目文件夹图标,这个时候在Project菜单中也有一样的菜单可选。打开项目选项窗口, 转到Output选项页图2-2所示,图中1是选择编译输出的路径,2是设置编译输出生成的文件 名,3则是决定是否要创建HEX文件,选中它就能输出HEX文件到指定的路径中。选好了? 好,我们再将它重新编译一次,很快在编译信息窗口中就显示HEX文件创建到指定的路径 中了,如图2-3。这样我们就可用自己的编程器所附带的软件去读取并烧到芯片了,再用实 验板看结果,至于编程器或仿真器品种繁多具体方法就看它的说明书了,这里也不做讨论。
    (技巧:一、在图2-1中的1里的项目文件树形目录中,先选中对象,再单击它就可对它进 行重命名操作,双击文件图标便可打开文件。二、在Project下拉菜单的最下方有最近编辑过
    的项目路径保存,这里能快速打开最近在编辑的项目。)
    图2-1项目功能菜单
    图2-2 项目选项窗口
    图 2-3 编译信息窗口
    或许您已把编译好的文件烧到了芯片上,如果您购买或自制了带串行口输出元件的学习实 验板,那您就能把串行口和 PC 机串行口相联用串行口调试软件或 Windows 的超级终端,将其波特 率设为 1200,就能看到不停输出的“Hello World!”字样。如果您还没有实验板,那这 里先说说 AT89c51 的最小化系统,再以一实例程序验证最小化系统是否在运行,这个最小化 系统也易于自制用于实验。图 2-4 便是 AT89c51 的最小化系统,不过为了让我们能看出它 是在运行的,加了一个电阻和一个 LED,用以显示它的状态,晶体震荡器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 一般实验板上是用 11.0592MHz 或 12MHz,使用前者的好外是能产生标准的串行口波特率,后 者则一个机器周期为 1 微秒,便于做精确定时。在自己做实验里,注意的是 VCC 是+5V 的, 不能高于此值,不然将损坏单片机,太低则不能正常工作。在 31 脚要接高电平,这样我们 才能执行片内的程序,如接低电平则使用片外的程序存储器。下面建一个新的项目名为 OneLED 来验证最小化系统是否能工作(所有的例程都可在笔者的主页下面下载到,网址: http://www.51hei.com 。程序如下:
    #include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名
    {
    //这是第一种注释方式
    unsigned int a; //定义变量 a 为 int 类型
    /* 这是第二种注释方式
    */
    do{ //do while 组成循环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0; //设 P1.0 口为低电平,点亮 LED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 P1_0 = 1; //设 P1.0 口为高电平,熄灭 LED
    }
    while(1);
    }
    图 2-4 AT89c51 最小化系统
    这里先讲讲 KEIL C 编译器所支持的注释语句。一种是以“//”符号开始的语句,符号之后 的语句都被视为注释,直到有回车换行。另一种是在“/*”和“*/”符号之内的为注释。注 释不会被 C 编译器所编译。一个 C 应用程序中应有一个 main 主函数,main 函数能调用别
    的功能函数,但其它功能函数不允许调用 main 函数。不论 main 函数放在程序中的那个位置, 总是先被执行。用上面学到的知识编译写好的 OneLED 程序,并把它烧到刚做好的最小化系 统中。上电,刚开始时 LED 是不亮的(因为上电复位后所有的 IO 口都置 1 引脚为高电平), 然后延时一段时间(for (a=0; a<50000; a++)这句在运行),LED 亮,再延时,LED 熄灭, 然后交替亮、灭。第一个真正的小实验就做完,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那么您就要认真检查一下电路或编译烧写的步骤了。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三课 C51数据类型??发表于 2009-07-30 15:04:52??我想评分
    [3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每写一个程序,总离不开数据的应用,在学习 c51 语言的过程中掌握理解数据类型也是 很关键的。先看表 3-1,表中列出了 KEIL uVision2 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在标准C语言中基本的数据类型为 char,int,short,long,float 和 double,而在c51编译器中int 和 short 相同,float 和 double 相同,这里就不列出说明了。下面来看看它们的具体定 义:
    数据类型
    长 度
    值 域
    unsigned char
    单字节
    0~255
    signed char
    单字节
    -128~+127
    unsigned int
    双字节
    0~65535
    signed int
    双字节
    -32768~+32767
    unsigned long
    四字节
    0~4294967295
    signed long
    四字节
    -2147483648~+2147483647
    float
    四字节
    ±1.175494E-38~±3.402823E+38
    *
    1~3 字节
    对象的地址
    bit
    位
    0 或 1
    sfr
    单字节
    0~255
    sfr16
    双字节
    0~65535
    sbit
    位
    0 或 1
    表 3-1 KEIL uVision2 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1. char 字符类型
    char 类型的长度是一个字节,通常用于定义处理字符数据的变量或常量。分无符号字 符类型 unsigned char 和有符号字符类型 signed char,默认值为 signed char 类型。 unsigned char 类型用字节中所有的位来表示数值,所能表达的数值范围是 0~255。 signed char 类型用字节中最高位字节表示数据的符号,“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 负数用补码表示。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是-128~+127。unsigned char 常用于处理 ASCII 字符或用于处理小于或等于 255 的整型数。
    *正数的补码与原码相同,负二进制数的补码等于它的绝对值按位取反后加 1。
    2. int 整型
    int 整型长度为两个字节,用于存放一个双字节数据。分有符号 int 整型数 signed int 和无符号整型数 unsigned int,默认值为 signed int 类型。signed int 表示的数值范 围是-32768~+32767,字节中最高位表示数据的符号,“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 unsigned int 表示的数值范围是 0~65535。
    先停一下来写个小程序看看 unsigned char 和 unsigned int 用于延时的不一样效果,说 明它们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学习它们的使用方法。依旧用上一篇的最小化系统做实验,不过要加多 一个电阻和 LED,如图 3-1。实验中用 D1 的点亮表明正在用 unsigned int 数值延时,用
    D2 点亮表明正在用 unsigned char 数值延时。
    图 3-1 第 3 课实验用电路 把这个项目称为 TwoLED,实验程序如下:
    #include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名
    {
    unsigned int a; //定义变量 a 为 unsigned int 类型
    unsigned char b; //定义变量 b 为 unsigned char 类型
    do
    { //do while 组成循环
    for (a=0; a<65535; a++)
    P1_0 = 0; //65535 次设 P1.0 口为低电平,点亮 LED P1_0 = 1; //设 P1.0 口为高电平,熄灭 LED
    for (a=0; a<30000; a++); //空循环
    for (b=0; b<255; b++)
    P1_1 = 0; //255 次设 P1.1 口为低电平,点亮 LED P1_1 = 1; //设 P1.1 口为高电平,熄灭 LED
    for (a=0; a<30000; a++); //空循环
    }
    while(1);
    }
    同样编译烧写,上电运行您就能看到结果了。很明显 D1 点亮的时间长于 D2 点亮的时间。
    这里必须要讲的是,当定义一个变量为特定的数据类型时,在程序使用该变量不应使它的值 超过数据类型的值域。如本例中的变量 b 不能赋超出 0~255 的值,如 for (b=0; b<255; b++) 改为 for (b=0; b<256; b++),编译是能通过的,但运行时就会有问题出现,就是说 b 的 值永远都是小于 256 的,所以无法跳出循环执行下一句 P1_1 = 1,从而造成死循环。同理 a 的值不应超出 0~65535。
    3. long 长整型
    long 长整型长度为四个字节,用于存放一个四字节数据。分有符号 long 长整型 signed long 和无符号长整型 unsigned long,默认值为 signed long 类型。signed int 表示 的数值范围是-2147483648~+2147483647,字节中最高位表示数据的符号,“0”表示正 数,“1”表示负数。unsigned long 表示的数值范围是 0~4294967295。
    4. float 浮点型
    float 浮点型在十进制中具有 7 位有效数字,是符合 IEEE-754 标准的单精度浮点型数 据,占用四个字节。因浮点数的结构较复杂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做详细的讨论。
    5.* 指针型 指针型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在这个变量中存放的指向另一个数据的地址。这个指针变量 要占据一定的内存单元,对不一样的处理器长度也不尽相同,在 c51 中它的长度一般为 1~
    3 个字节。指针变量也具有类型,在以后的课程中有专门一课做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
    6. bit 位标量
    bit 位标量是 c51 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 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 0 就是 1,类似一些高级语 言中的 Boolean 类型中的 True 和 False。
    7.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也是一种扩充数据类型,点用一个内存单元,值域为 0~255。利用它能访问 51 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用 sfr P1 = 0x90 这一句定 P1 为 P1 端口在片内 的寄存器,在后面的语句中用以用 P1 = 255(对 P1 端口的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之类的 语句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
    8.sfr16 16 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16 占用两个内存单元,值域为 0~65535。sfr16 和 sfr 一样用于操作特殊功能寄存 器,所不一样的是它用于操作占两个字节的寄存器,如定时器 T0 和 T1。
    9. sbit 可录址位
    sbit 同样是 单片机c语言 中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能访问芯片内部的 RAM 中的可寻址
    位或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寻址位。如先前定义了
    sfr P1 = 0x90; //因 P1 端口的寄存器是可位寻址的,所以能定义
    sbit P1_1 = P1^1; //P1_1 为 P1 中的 P1.1 引脚
    //同样我们能用 P1.1 的地址去写,如 sbit P1_1 = 0x91; 这样在以后的程序语句中就能用 P1_1 来对 P1.1 引脚进行读写操作了。通常这些能 直接使用系统供给的预处理文件,里面已定义好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简单名字,直接引 用能省去一点时间,我自己是一直用的。当然您也能自己写自己的定义文件,用您 认为好记的名字。
    sylar源于heros
    提高空载性能,降低待机功耗并提升轻载效率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四课 C51常量??发表于 2009-07-30 15:05:41??我想评分
    [4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上一篇学习了 KEIL c 单片机c语言 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而这些c51数据类型又是怎么用在常量和变量的定义中的呢?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常量就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变值的量,而变量是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量。变量的定义能使用所有c51编译器支持的数据类型,而常量的数据类型只有整型、浮点型、字符型、字符串型和位标量。这一篇学习常量定义和使用方法,而下一篇则学习单片机c语言的变量。
    常量的数据类型说明是这样的
    1. 整型常量能表示为十进制如 123,0,-89 等。十六进制则以 0x 开头如 0x34,-0x3B 等。长整型就在数字后面加字母 L,如 104L,034L,0xF340 等。
    2. 浮点型常量可分为 十进 制和指数表示形式 。十 进制由数字和小数点组成,如0.888,3345.345,0.0 等,整数或小数部分为 0,能省略但必须有小数点。指数表 示形式为[±]数字[.数字]e[±]数字,[]中的内容为可选项,其中内容根据具体情 况可有可无,但其余部分必须有,如125e3,7e9,-3.0e-3。
    3. 字符型常量是单引号内的字符,如‘a’,‘d’等,不能显示的控制字符,能 在该字符前面加一个反斜杠“\”组成专用转义字符。常用转义字符表请看表 4-1。
    4. 字符串型常量由双引号内的字符组成,如“test”,“OK”等。当引号内的没有字 符时,为空字符串。在使用特殊字符时同样要使用转义字符如双引号。在 C 中字符 串常量是做为字符类型数组来处理的,在存储字符串时系统会在字符串尾部加上\o 转义字符以作为该字符串的结束符。字符串常量“A”和字符常量‘A’是不一样的, 前者在存储时多占用一个字节的字间。
    5. 位标量,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
    转义字符
    含义
    ASCII 码(16/10 进制)
    \o
    空字符(NULL)
    00H/0
    \n
    换行符(LF)
    0AH/10
    \r
    回车符(CR)
    0DH/13
    \t
    水平制表符(HT)
    09H/9
    \b
    退格符(BS)
    08H/8
    \f
    换页符(FF)
    0CH/12
    \'
    单引号
    27H/39
    \"
    双引号
    22H/34
    \\
    反斜杠
    5CH/92
    表 4-1 常用转义字符表
    常量可用在不必改变值的场合,如固定的数据表,字库等。常量的定义方式有几种,下 面来加以说明。
    #difine False 0x0; //用预定义语句能定义常量
    #difine True 0x1; //这里定义 False 为 0,True 为 1
    //在程序中用到 False 编译时自动用 0 替换,同理 True 替换为 1
    unsigned int code a=100; //这一句用 code 把 a 定义在程序存储器中并赋值
    const unsigned int c=100; //用 const 定义 c 为无符号 int 常量并赋值 以上两句它们的值都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而程序存储器在运行中是不允许被修改的,
    所以如果在这两句后面用了类似 a=110,a++这样的赋值语句,编译时将会出错。
    下面写个跑马灯程序来实验一下典型的常量使用方法。先来看看电路图吧。它是在上一篇的
    实验电路的基础上增加几个 LED 组成的,也就是用 P1 口的全部引脚分别驱动一个 LED,电 路如图 4-1 所示。
    新建一个 RunLED 的项目,主程序如下:
    #include //预处理文件里面定义了特殊寄存器的名称如 P1 口定义为 P1
    void main(void)
    {
    //定义花样数据
    const unsigned char design[32]={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
    0xE7,0xDB,0xBD,0x7E,0xFF};
    unsigned int a; //定义循环用的变量
    unsigned char b; //在 c51 编程中因内存有限尽可能注意变量类型的使用
    //尽可能使用少字节的类型,在大型的程序中很受用
    do{
    for (b=0; b<32; b++)
    {
    }
    }while(1);
    }
    for(a=0; a<30000; a++); //延时一段时间
    P1 = design; //读已定义的花样数据并写花样数据到 P1 口
    程序中的花样数据能自以去定义,因这里我们的 LED 要 AT89c51 的 P1 引脚为低电平才 会点亮,所以我们要向 P1 口的各引脚写数据 O 对应连接的 LED 才会被点亮,P1 口的八个引 脚刚好对应 P1 口特殊寄存器的八个二进位,如向 P1 口定数据 0xFE,转成二进制就是
    11111110,最低位 D0 为 0 这里 P1.0 引脚输出低电平,LED1 被点亮。如此类推,大家不难算 出自己想要做的效果了。大家编译烧写看看,效果就出来,显示的速度您能根据需要调整 延时 a 的值,不要超过变量类型的值域就很行了。哦,您还没有实验板?那如何能知道程 序运行的结果呢?呵,不用急,这就来说说用 KEIL uVision2 的软件仿真来调试 IO 口输出输入程序。
    图 4-1 八路跑马灯电路 编译运行上面的程序,然后按外部设备菜单 Peripherals-I/O Ports-Port1 就打开
    Port1 的调试窗口了,如图 4-3 中的 2。这个时候程序运行了,但我们并不能在 Port1 调试窗口 上看到有会什么效果,这个时候能用鼠标左击图 4-3 中 1 旁边绿色的方条,点一下就有一个 小红方格再点一下又没有了,哪一句语句前有小方格程序运行到那一句时就停止了,就是设 置调试断点,同样图 4-2 中的 1 也是同样功能,分别是增加/移除断点、移除所有断点、允 许/禁止断点、禁止所有断点,菜单也有一样的功能,另外菜单中还有 Breakpoints 可打开 断点设置窗口它的功能更强大,不过这里先不用它。在“P1 = design;”这一句设置一 个断点这个时候程序运行到这里就停住了,再留意一下 Port1 调试窗口,再按图 5-2 中的 2 的运 行键,程序又运行到设置断点的地方停住了,这个时候 Port1 调试窗口的状态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 Port1 调试窗口模拟了 P1 口的电平状态,打勾为高电平,不打勾则为低电平,窗口中 P1
    为 P1 寄存器的状态,Pins 为引脚的状态,注意的是如果是读引脚值之前必须把引脚对应的 寄存器置 1 才能正确读取。图 4-2 中 2 旁边的{}样的按钮分别为单步入,步越,步出和 执行到当前行。图中 3 为显示下一句将要执行的语句。图 4-3 中的 3 是 Watches 窗口可查 看各变量的当前值,数组和字串是显示其头一个地址,如本例中的 design 数组是保存在 code 存储区的首地址为 D:0x08,能在图中 4 Memory 存储器查看窗口中的 Address 地址中打入 D:0x08 就能查看到 design 各数据和存放地址了。如果你的 uVision2 没有显示这些窗口, 能在 View 菜单中打开在图 4-2 中 3 后面一栏的查看窗口快捷栏中打开。
    图 4-2 调试用快捷菜单栏
    图 4-3 各调试窗口
    sylar源于heros
    提高空载性能,降低待机功耗并提升轻载效率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五课 C51变量??发表于 2009-07-30 15:07:49??我想评分
    [5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上课所提到变量就是一种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其值能不断变化的量。要在程序中使用变量必须先用标识符作为变量名,并指出所用的数据类型和存储模式,这样编译系统才能为变量分配相应的存储空间。定义一个变量的格式如下:
    [存储种类]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变量名表
    在定义格式中除了数据类型和变量名表是必要的,其它都是可选项。存储种类有四种:自动(auto),外部(extern),静态(static)和寄存器(register),缺省类型为自动(auto)。这些存储种类的具体含义和使用方法,将在第七课《变量的存储》中进一步进行学习。
    而这里的数据类型则是和我们在第四课中学习到的名种数据类型的定义是一样的。说明了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后,还可选择说明该变量的存储器类型。存储器类型的说明就是指定该变量在单片机c语言硬件系统中所使用的存储区域,并在编译时准确的定位。表6-1中是KEIL uVision2所能认别的存储器类型。注意的是在AT89c51芯片中RAM只有低128位,位于80H到FFH的高128位则在52芯片中才有用,并和特殊寄存器地址重叠。特殊寄存器(SFR)的地址表请看附录二 AT89c51特殊功能寄存器列表
    表6-1 存储器类型
    存储器类型
    说 明
    data
    直接访问内部数据存储器(128字节),访问速度最快
    bdata
    可位寻址内部数据存储器(16字节),允许位与字节混合访问
    idata
    间接访问内部数据存储器(256字节),允许访问全部内部地址
    pdata
    分页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256字节),用MOVX @Ri指令访问
    xdata
    外部数据存储器(64KB),用MOVX @DPTR指令访问
    code
    程序存储器(64KB),用MOVC @A+DPTR指令访问
    如果省略存储器类型,系统则会按编译模式SMALL,COMPACT或LARGE所规定的默认存储器类型去指定变量的存储区域。无论什么存储模式都能声明变量在任何的8051存储区范围,然而把最常用的命令如循环计数器和队列索引放在内部数据区能显著的提高系统性能。还有要指出的就是变量的存储种类与存储器类型是完全无关的。
    . 数据存储模式
    存储模式决定了没有明确指定存储类型的变量,函数参数等的缺省存储区域,共三种:
    1. 1. Small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参数均装入内部RAM,优点是访问速度快,缺点是空间有限,只适用于小程序。
    2. 2. Compact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均位于外部RAM区的一页(256Bytes),具体哪一页可由P2口指定,在STARTUP.A51文件中说明,也可用pdata指定,优点是空间较Small为宽裕速度较Small慢,较large要快,是一种中间状态。
    3. 3. large模式
    所有缺省变量可放在多达64KB的外部RAM区,优点是空间大,可存变量多,缺点是速度较慢。
    提示:存储模式在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选项中选择。
    之前提到简单提到sfr,sfr16,sbit定义变量的方法,下面我们再来仔细看看。
    sfr和sfr16能直接对51单片机的特殊寄存器进行定义,定义方法如下: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名=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常数;
    sfr16 特殊功能寄存器名=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常数;
    我们能这样定义AT89c51的P1口
    sfr P1 = 0x90; //定义P1 I/O口,其地址90H
    sfr关键定后面是一个要定义的名字,可任意选取,但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名字最好有一定的含义如P1口能用P1为名,这样程序会变的好读好多。等号后面必须是常数,不允许有带运算符的表达式,而且该常数必须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之内(80H-FFH),具体可查看附录中的相关表。sfr是定义8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而sfr16则是用来定义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如8052的T2定时器,能定义为:
    sfr16 T2 = 0xCC; //这里定义8052定时器2,地址为T2L=CCH,T2H=CDH
    用sfr16定义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时,等号后面是它的低位地址,高位地址一定要位于物理低位地址之上。注意的是不能用于定时器0和1的定义。
    sbit可定义可位寻址对象。如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位。其实这样应用是经常要用的如要访问P1口中的第2个引脚P1.1。我们能照以下的方法去定义:
    (1)sbit 位变量名=位地址
    sbit P1_1 = Ox91;
    这样是把位的绝对地址赋给位变量。同sfr一样sbit的位地址必须位于80H-FFH之间。
    (2)Sbit 位变量名=特殊功能寄存器名^位位置
    sft P1 = 0x90;
    sbit P1_1 = P1 ^ 1; //先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再指定位变量名所在的位置
    当可寻址位位于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时可采用这种方法
    (3)sbit 位变量名=字节地址^位位置
    sbit P1_1 = 0x90 ^ 1;
    这种方法其实和2是一样的,只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址直接用常数表示。
    在单片机c语言存储器类型中供给有一个bdata的存储器类型,这个是指可位寻址的数据存储器,位于单片机的可位寻址区中,能将要求可位录址的数据定义为bdata,如:
    unsigned char bdata ib; //在可位录址区定义ucsigned char类型的变量ib
    int bdata ab[2]; //在可位寻址区定义数组ab[2],这些也称为可寻址位对象
    sbit ib7=ib^7 //用关键字sbit定义位变量来独立访问可寻址位对象的其中一位
    sbit ab12=ab[1]^12;
    操作符"^"后面的位位置的最大值取决于指定的基址类型,char0-7,int0-15,long0-31。
    下面我们用上一课的电路来实践一下这一课的知识。同样是做一下简单的跑马灯实验,项目名为RunLED2。程序如下:
    sfr P1 = 0x90; //这里没有使用预定义文件,
    sbit P1_0 = P1 ^ 0; //而是自己定义特殊寄存器
    sbit P1_7 = 0x90 ^ 7; //之前我们使用的预定义文件其实就是这个作用
    sbit P1_1 = 0x91; //这里分别定义P1端口和P10,P11,P17引脚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do{
    for (a=0;a<50000;a++)
    P1_0 = 0; //点亮P1_0
    for (a=0;a<50000;a++)
    P1_7 = 0; //点亮P1_7
    for (b=0;b<255;b++)
    {
    for (a=0;a<10000;a++)
    P1 = b; //用b的值来做跑马灯的花样
    }
    P1 = 255; //熄灭P1上的LED
    for (b=0;b<255;b++)
    {
    for (a=0;a<10000;a++) //P1_1闪烁
    P1_1 = 0;
    for (a=0;a<10000;a++)
    P1_1 = 1;
    }
    }while(1);
    }
    . Keil c51指针变量
    单片机c语言支持一般指针(Generic Pointer)和存储器指针(Memory_Specific Pointer).
    1. 1. 一般指针
    一般指针的声明和使用均与标准C相同,不过同时还能说明指针的存储类型,例如:
    long * state;为一个指向long型整数的指针,而state本身则依存储模式存放。
    char * xdata ptr;ptr为一个指向char数据的指针,而ptr本身放于外部RAM区,以上的long,char等指针指向的数据可存放于任何存储器中。
    一般指针本身用3个字节存放,分别为存储器类型,高位偏移,低位偏移量。
    2. 2. 存储器指针
    基于存储器的指针说明时即指定了存贮类型,例如:
    char data * str;str指向data区中char型数据
    int xdata * pow; pow指向外部RAM的int型整数。
    这种指针存放时,只需一个字节或2个字节就够了,因为只需存放偏移量。
    3. 3. 指针转换
    即指针在上两种类型之间转化:
    l 当基于存储器的指针作为一个实参传递给需要一般指针的函数时,指针自动转化。
    l 如果不说明外部函数原形,基于存储器的指针自动转化为一般指针,导致错误,因而请用“#include”说明所有函数原形。
    l 能强行改变指针类型。
    变量的存储类别
    一、static(静态局部)变量。
    1、静态局部变量在程序整个运行期间都不会释放内存。
    2、对于静态局部变量,是在编译的时候赋初值的,即只赋值一次。如果在程序运行时已经有初值,则以后每次调用的时候不再重新赋值。
    3、如果定义局部变量的时候不赋值,则编译的时候自动赋值为0。而对于自动变量而言,定义的时候不赋值,则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4、虽然静态变量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仍然存在,但是其他函数不能引用。
    二、用extern声明外部变量。
    用extern声明外部变量,是为了扩展外部变量的作用范围。比如一个程序能由多个源程序文件组成。如果一个程序中需要引用另外一个文件中已经定义的外部变量,就需要使用extern来声明。
    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外部变量,而在另外一个文件中使用extern对该变量作外部变量声明。
    一个文件中: int abc;
    另外一个文件中: extern abc;
    例子:
    用extern将外部变量的作用域扩展到其他文件:
    文件1:
    //用extern将外部变量的作用域扩展到其他文件中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int array[10];
    void fillarray();
    void init_ser()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1=1;
    TI=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nit_ser();
    fillarray();
    for(i=0;i<10;i++)
    {
    printf("array[%d]=%d\n",i,array);
    }
    for(;;){;}
    }
    文件2:
    extern int array[10];
    void fillarr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array=i;
    }
    }
    在单片机c语言中变量的空间分配几个方法
    1、 data区空间小,所以只有频繁用到或对运算速度要求很高的变量才放到data区内,比如for循环中的计数值。
    2、 data区内最好放局部变量。
    因为局部变量的空间是能覆盖的某个函数的局部变量空间在退出该函数是就释放,由别的函数的局部变量覆盖),能提高内存利用率。当然静态局部变量除外,其内存使用方式与全局变量相同;
    3、 确保你的程序中没有未调用的函数。
    在Keil C里遇到未调用函数,编译器就将其认为可能是中断函数。函数里用的局部变量的空间是不释放,也就是同全局变量一样处理。这一点Keil C做得很愚蠢,但也没办法。
    4、 程序中遇到的逻辑标志变量能定义到bdata中,能大大降低内存占用空间。
    在51系列芯片中有16个字节位寻址区bdata,其中能定义8*16=128个逻辑变量。定义方法是: bdata bit LedState;但位类型不能用在数组和结构体中。
    5、 其他不频繁用到和对运算速度要求不高的变量都放到xdata区。
    6、 如果想节省data空间就必须用large模式,将未定义内存位置的变量全放到xdata区。当然最好对所有变量都要指定内存类型。
    7、 当使用到指针时,要指定指针指向的内存类型。
    在单片机c51语言中未定义指向内存类型的通用指针占用3个字节;而指定指向data区的指针只占1个字节;指定指向xdata区的指针占2个字节。如指针p是指向data区,则应定义为: char data *p;。还可指定指针本身的存放内存类型,如:char data * xdata p;。其含义是指针p指向data区变量,而其本身存放在xdata区。
    sylar源于heros
    看推荐视频,得100元卓越礼品券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六课 C51运算符和表达式??发表于 2009-07-30 15:08:31??我想评分
    [6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上两课说了常量和变量,先来补充一个用以重新定义数据类型的的语句吧。这个语句就是 typedef,这是个很好用的语句,但我却不常用它,通常我定义变量的数据类型时都是使 用标准的关键字,这样别人能很方便的研读你的程序。如果你是个DELPHI 编程爱好者或是DELPHI程序员,你对变量的定义也许习惯了DELPHI 的关键字,如 int 类型常会用关键字Integer来定义,在用 单片机c语言时你还想用回这个的话,你能这样写:
    typedef int integer;
    integer a,b;
    这两句在编译时,其实是先把 integer 定义为 int,在以后的语句中遇到 integer 就用 int 置换,integer 就等于 int,所以 a,b 也就被定义为 int。typedef 不能直接用来定义变量,它 只是对已有的数据类型作一个名字上的置换,并不是产生一个新的数据类型。下面两句就是一个错误的例子:
    typedef int integer;
    integer = 100;
    使用 typedef 能有方便程序的移植和简化较长的数据类型定义。用 typedef 还能定义结 构类型,这一点在后面详细解说结构类型时再一并说明。typedef 的语法是
    typedef 已有的数据类型 新的数据类型名 运算符就是完成某种特定运算的符号。运算符按其表达式中与运算符的关系可分为单目
    运算符,双目运算符和三目运算符。单目就是指需要有一个运算对象,双目就要求有两个运 算对象,三目则要三个运算对象。表达式则是由运算及运算对象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式 子。C 是一种表达式语言,表达式后面加“;”号就构成了一个表达式语句。
    赋值运算符
    对于“=”这个符号大家不会陌生的,在 C 中它的功能是给变量赋值,称之为赋值运算 符。它的作用不用多说大家也明白,就是但数据赋给变量。如,x=10;由此可见利用赋值运 算符将一个变量与一个表达式连接起来的式子为赋值表达式,在表达式后面加“;”便构成 了赋值语句。使用“=”的赋值语句格式如下:
    变量 = 表达式; 示例如下
    a = 0xFF; //将常数十六进制数 FF 赋于变量 a
    b = c = 33; //同时赋值给变量 b,c d = e; //将变量 e 的值赋于变量 d
    f = a+b; //将变量 a+b 的值赋于变量 f 由上面的例子能知道赋值语句的意义就是先计算出“=”右边的表达式的值,然后将得到 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而且右边的表达式能是一个赋值表达式。
    在一些朋友的来信中会出现“==”与“=”这两个符号混淆的错误原码,问为何编译报 错,一般就是错在 if (a=x)之类的语句中,错将“=”用为“==”。“==”符号是用来进行相 等关系运算。
    算术,增减量运算符
    对于 a+b,a/b 这样的表达式大家都很熟悉,用在 C 语言中,+,/,就是算术运算符。单片机c语言 中的算术运算符有如下几个,其中只有取正值和取负值运算符是单目运算符,其它则都是双 目运算符:
    + 加或取正值运算符
    - 减或取负值运算符
    * 乘运算符
    / 除运算符
    % 取余运算符 算术表达式的形式:
    表达式 1 算术运算符 表达式 2 如:a+b*(10-a), (x+9)/(y-a)
    除法运算符和一般的算术运算规则有所不一样,如是两浮点数相除,其结果为浮点数,如
    10.0/20.0 所得值为 0.5,而两个整数相除时,所得值就是整数,如 7/3,值为 2。像别的语 言一样 C 的运算符与有优先级和结合性,同样可用用括号“()”来改变优先级。这些和我们 小时候学的数学几乎是一样的,也不必过多的说明了。
    ++ 增量运算符
    -- 减量运算符
    这两个运算符是 C 语言中特有的一种运算符。在 VB,PASCAL 等都是没有的。作用就是 对运算对象作加 1 和减 1 运算。要注意的是运算对象在符号前或后,其含义都是不一样的,虽 然同是加 1 或减 1。如:I++,++I,I--,--I。
    I++(或 I--) 是先使用 I 的值,再执行 I+1(或 I-1)
    ++I(或--I) 是先执行 I+1(或 I-1),再使用 I 的值。增减量运算符只允许用于变量的运算中,不能用于常数或表达式。 先来做一个实验吧。学习运算符和另外一些知识时,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实验板加个串行
    接口吧。借助电脑转件直观的看单片机的输出结果,如果你用的是成品实验板或仿真器,那你就能跳过这一段了。
    在制作电路前我们先来看看要用的 MAX232,这里不去具体讨论它,只要知道它是 TTL和 RS232 电平相互转换的芯片和基本的引脚接线功能就行了。通常我会用两个小功率晶体管加少量的电路去替换MAX232,能省一点,效 果也不错 (如有兴趣能查看 网站中的相关资料)。下图就是 MAX232 的基本接线图。
    图 6-1 MAX232
    在上两课的电路的基础上按图 6-3 加上 MAX232 就能了。串行口座用 DB9 的母头,这样 就能用买来的 PC 串行口延长线进行和电脑相连接,也能直接接到电脑 com 口上。
    图 6-2 DB9 接头
    图 6-3 加上了 MAX232 的实验电路 做好后,就先用回前面的“Hello World!”程序,用它来和你的电脑说声 Hello!把程序
    烧到芯片上,把串行口连接好。嘿嘿,这个时候要打开你的串行口调试软件,没有就赶快到网上 DOWN 一个了。你会用 Windows 的超级终端也行,不过我从不用它。我用 http://emouze.com 的 comdebug,它是个不错的软件,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功能好而且还有“线路状态”功能,这对
    我制作小玩意时很有用。串行口号,波特率调好,打开串行口,单片机上电,就能在接收区看 到不断出现的“Hello World!”。一定要先打开软件的串行口,再把单片机上电,不然可能因字符不对齐而看到乱码哦。
    图 6-4 调试结果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七课 运算符和表达式(关系运算符)??发表于 2009-07-30 15:09:22??我想评分
    [7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关系运算符,同样我们也并不陌生。单片机C语言中有六种关系运算符,这些东西同样是在我们小时候学算术时就已经学习过了的:
    >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 等于
    != 等于
    或者你是个非 C语言 程序员,那么对前四个一定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而“==”在 VB 或 PASCAL 等中是用“=”,“!=”则是用“not ”。
    小学时的数学课就教授过运算符是有优先级别的,计算机的语言也不过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扩展,这里的运算符同样有着优先级别。前四个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后两个也具有相同的优先级,但是前四个的优先级要高于后2个的。
    当两个表达式用关系运算符连接起来时,这个时候就是关系表达式。关系表达式通常是用来判别某个条件是否满足。要注意的是用关系运算符的运算结果只有 0 和 1 两种,也就是逻辑的真与假,当指定的条件满足时结果为 1,不满足时结果为 0。
    表达式 1 关系运算符 表达式 2 如:I<J,I==J,(I=4)>(J=3),J+I>J
    借助我们在上一课做好的电路和学习了的相关操作。我们来做一个关系运算符相关的实例程序。为了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不妨我们来假设在做一个会做算术的机器人,当然真正会思考对话的机器,我想我是做不出来的了,这里的程序只是用来学习关系运算符的基本应用。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int x,y;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printf("您好!我叫 Robot!我是一个会做算术的机器人!\n"); //显示
    printf("请您输入两个 int,X 和 Y\n"); //显示
    scanf("%d%d",&x,&y); //输入
    if (x < y)
    printf("X
    else //当 X 不小于 Y 时再作判断
    {
    if (x == y)
    printf("X=Y\n"); //当 X 等于 Y 时
    else
    printf("X>Y\n"); //当 X 大于 Y 时
    }
    }
    }
    要注意的是,在连接 PC 串行口调试时。发送数字时,发送完一个数字后还要发送一个回
    车符,以使 scanf 函数确认有数据输入。
    逻辑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所能反映的是两个表达式之间的大小等于关系,那逻辑运算符则是用于求条
    件式的逻辑值,用逻辑运算符将关系表达式或逻辑量连接起来就是逻辑表达式了。也许你会 对为什么“逻辑运算符将关系表达式连接起来就是逻辑表达式了”这一个描述有疑惑的地方。 其实之前说过“要注意的是用关系运算符的运算结果只有 0 和 1 两种,也就是逻辑的真与假”, 换句话说也就是逻辑量,而逻辑运算符就用于对逻辑量运算的表达。逻辑表达式的一般形式 为:
    逻辑与:条件式 1 && 条件式 2 逻辑或:条件式 1 || 条件式 2 逻辑非: ! 条件式 2
    图 7-1 演示结果
    逻辑与,说白了就是当条件式 1“与”条件式 2 都为真时结果为真(非 0 值),不然为 假(0 值)。也就是说运算会先对条件式 1 进行判断,如果为真(非 0 值),则继续对条件式
    2 进行判断,当结果为真时,逻辑运算的结果为真(值为 1),如果结果不为真时,逻辑运算 的结果为假(0 值)。如果在判断条件式 1 时就不为真的话,就不用再判断条件式 2 了,而 直接给出运算结果为假。
    逻辑或,是指只要二个运算条件中有一个为真时,运算结果就为真,只有当条件式都不 为真时,逻辑运算结果才为假。
    逻辑非则是把逻辑运算结果值取反,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条件式的运算值为真,进行逻辑 非运算后则结果变为假,条件式运算值为假时最后逻辑结果为真。
    同样逻辑运算符也有优先级别,!(逻辑非)→&&(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的 优先值最高。
    如有 !True || False && True
    按逻辑运算的优先级别来分析则得到(True 代表真,False 代表假)
    !True ||
    False
    &&
    True
    False ||
    False
    &&
    True
    //!Ture 先运算得 False
    False ||
    False
    //False && True 运算得 False
    False
    //最终 False || False 得 False
    下面我们来用程序语言去有表达,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rue = 1; //定义
    unsigned char False = 0;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if (!True || False && True)
    printf("True\n"); //当结果为真时
    else
    }
    printf("False\n"); //结果为假时
    大家能使用以往学习的方法用 keil 或烧到片子上用串行口调试。能更改“!True || False
    && True”这个条件式,以实验不一样算法组合来掌握逻辑运算符的使用方法。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八课 运算符和表达式(位运算符)??发表于 2009-07-30 15:15:22??我想评分
    [8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学过汇编的朋友都知道汇编对位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单片机C语言也能对运算对象进行按位操作,从而使单片机C语言也能具有一定的对硬件直接进行操作的能力。位运算符的作用是按位对变量进行运算,但是并不改变参与运算的变量的值。如果要求按位改变变量的值,则要利用相应的赋值运算。还有就是位运算符是不能用来对浮点型数据进行操作的。单片机c语言中共有6种位运算符。位运算一般的表达形式如下:
    变量 1 位运算符 变量 2 位运算符也有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按位取反)→“<<”(左移) →“>>”(右
    移) →“&”(按位与)→“^”(按位异或)→“|”(按位或)
    表 8-1 是位逻辑运算符的真值表,X 表示变量 1,Y 表示变量 2
    XY~X~YX&YX|YX^Y
    表 8-1 按位取反,与,或和异或的逻辑真值表
    利用以前建立起来的实验板,我们来做个实验验证一下位运算是否真是不改变参与变量 的值,同时学习位运算的表达形式。程序很简单,用 P1 口做运算变量,P1.0-P1.7 对应 P1 变量的最低位到最高位,通过连接在 P1 口上的 LED 我们便能直观看到每个位运算后变量 是否有改变或如何改变。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char temp; //临时变量
    P1 = 0xAA; //点亮 D1,D3,D5,D7 P1 口的二进制为 10101010,为 0 时点亮 LED
    for (a=0;a<1000;a++)
    for (b=0;b<1000;b++); //延时
    temp = P1 & 0x7; //单纯的写 P1|0x7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变量被影响,不会被编译
    //执行 P1|0x7 后结果存入temp,这个时候改变的是 temp,但 P1 不会被影响。
    //这个时候 LED 没有变化,仍然是 D1,D3,D5,D7 亮
    for (a=0;a<1000;a++)
    for (b=0;b<1000;b++); //延时 P1 = 0xFF; //熄灭 LED
    for (a=0;a<1000;a++)
    for (b=0;b<1000;b++); //延时
    P1 = 0xAA; //点亮 D1,D3,D5,D7 P1 口的二进制为 10101010,为 0 时点亮 LED
    for (a=0;a<1000;a++)
    for (b=0;b<1000;b++); //延时
    P1 = P1 & 0x7; //这个时候 LED 会变得只有 D2 灭
    //因为之前 P1=0xAA=10101010
    //与 0x7 位与 0x7=00000111
    //结果存入 P1P1=00000010 //位为 O 时点亮 LED,电路看第三课
    for (a=0;a<1000;a++)
    for (b=0;b<1000;b++); //延时 P1 = 0xFF; //熄灭 LED
    while(1);
    //大家能根据上面的程序去做位或,左移,取反等等。
    }
    复合赋值运算符
    复合赋值运算符就是在赋值运算符“=”的前面加上其他运算符。以下是 C 语言中的复 合赋值运算符:
    +=加法赋值>>=右移位赋值
    -=减法赋值&=逻辑与赋值
    *=乘法赋值|=逻辑或赋值
    /=除法赋值^=逻辑异或赋值
    %= 取模赋值 -= 逻辑非赋值
    <<= 左移位赋值 复合运算的一般形式为:
    变量 复合赋值运算符 表达式 其含义就是变量与表达式先进行运算符所要求的运算,再把运算结果赋值给参与运算的
    变量。其实这是 C 语言中一种简化程序的一种方法,凡是二目运算都能用复合赋值运算符 去简化表达。例如:
    a+=56 等价于 a=a+56
    y/=x+9 等价于 y=y/(x+9) 很明显采用复合赋值运算符会降低程序的可读性,但这样却能使程序代码简单化,并
    能提高编译的效率。对于开始学习 C 语言的朋友在编程时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力和习惯去使 用程序表达的方式,不要一味追求程序代码的短小。
    逗号运算符
    如果你有编程的经验,那么对逗号的作用也不会陌生了。如在 VB 中“Dim a,b,c”的逗 号就是把多个变量定义为同一类型的变量,在 C 也一样,如“int a,b,c”,这些例子说明逗 号用于分隔表达式用。但在 C 语言中逗号还是一种特殊的运算符,也就是逗号运算符,能 用它将两个或多个表达式连接起来,形成逗号表达式。逗号表达式的一般形式为:
    表达式 1,表达式 2,表达式 3……表达式 n
    这样用逗号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在程序运行时,是从左到右计算出各个表达式的值,而 整个用逗号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的值等于最右边表达式的值,就是“表达式 n”的值。在实 际的应用中,大部分情况下,使用逗号表达式的目的只是为了分别得到名个表达式的值,而 并不一定要得到和使用整个逗号表达式的值。要注意的还有,并不是在程序的任何位置出现 的逗号,都能认为是逗号运算符。如函数中的参数,同类型变量的定义中的逗号只是用来 间隔之用而不是逗号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
    上面我们说过单片机C语言中有一个三目运算符,它就是“?:”条件运算符,它要求有三个运算对象。它能把三个表达式连接构成一个条件表达式。条件表达式的一般形式如下:
    逻辑表达式? 表达式 1 : 表达式 2 条件运算符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逻辑表达式的值选择使用表达式的值。当逻辑表达
    式的值为真时(非 0 值)时,整个表达式的值为表达式 1 的值;当逻辑表达式的值为假(值
    为 0)时,整个表达式的值为表达式 2 的值。要注意的是条件表达式中逻辑表达式的类型可 以与表达式 1 和表达式 2 的类型不一样。下面是一个逻辑表达式的例子。
    如有 a=1,b=2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是取 ab 两数中的较小的值放入 min 变量中,也许你会这样 写:
    if (a
    min = a;
    else
    min = b; //这一段的意思是当 a
    用条件运算符去构成条件表达式就变得简单明了了:
    min = (a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九课 C51运算符和表达式(指针和地址运算符)??发表于 2009-07-30 15:16:58??我想评分
    [9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在第 3 课我们学习数据类型时,学习过指针类型,知道它是一种存放指向另一个数据的地址的变量类型。指针是单片机C语言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学习单片机C语言中的一个难点。对于指针将会在第九课中做详细的讲解。在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单片机C语言中供给的两个专门用于指针和地址的运算符:
    * 取内容
    & 取地址取内容和地址的一般形式分别为:
    变量 = * 指针变量 指针变量 = & 目标变量
    取内容运算是将指针变量所指向的目标变量的值赋给左边的变量;取地址运算是将目标变量的地址赋给左边的变量。要注意的是:指针变量中只能存放地址(也就是指针型数据), 一般情况下不要将非指针类型的数据赋值给一个指针变量。
    下面来看一个例子,并用一个图表和实例去简单理解指针的使用方法和含义。
    设有两个 unsigned int 变量 ABC 处 CBA 存放在 0x0028,0x002A 中 另有一个指针变量 portA 存放在 0x002C 中 那么我们写这样一段程序去看看*,&的运算结果
    unsigned int data ABC _at_ 0x0028; unsigned int data CBA _at_ 0x002A; unsigned int data *Port _at_ 0x002C;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ABC = 10; //设初值 CBA = 20;
    Port = &CBA; //取 CBA 的地址放到指针变量 Port
    *Port = 100; //更改指针变量 Port 所指向的地址的内容
    printf("1: CBA=%d\n",CBA); //显示此时 CBA 的值
    Port = &ABC; //取 ABC 的地址放到指针变量 Port
    CBA = *Port; //把当前 Port 所指的地址的内容赋给变量 CBA
    printf("2: CBA=%d\n",CBA); //显示此时 CBA 的值
    printf(" ABC=%d\n",ABC); //显示 ABC 的值
    }
    程序初始时
    值
    地址
    说明
    0x00
    0x002DH
    0x00
    0x002CH
    0x00
    0x002BH
    0x00
    0x002AH
    0x0A
    0x0029H
    0x00
    0x0028H
    执行 ABC = 10;向 ABC 所指的地址 0x28H 写入 10(0xA),因 ABC 是 int 类型要占用 0x28H 和
    0x29H 两个字节的内存空间,低位字节会放入高地址中,所以 0x28H 中放入 0x00,0x29H 中 放入 0x0A
    值
    地址
    说明
    0x00
    0x002DH
    0x00
    0x002CH
    0x00
    0x002BH
    0x00
    0x002AH
    0x0A
    0x0029H
    ABC 为 int 类型占用两字节
    0x00
    0x0028H
    执行 CBA = 20;原理和上一句一样
    值
    地址
    说明
    0x00
    0x002DH
    0x00
    0x002CH
    0x14
    0x002BH
    CBA 为 int 类型占用两字节
    0x00
    0x002AH
    0x0A
    0x0029H
    ABC 为 int 类型占用两字节
    0x00
    0x0028H
    执行 Port = &CBA; 取 CBA 的首地址放到指针变量 Port
    值
    地址
    说明
    0x00
    0x002DH
    0x2A
    0x002CH
    CBA 的首地址存入 Port
    0x14
    0x002BH
    0x00
    0x002AH
    0x0A
    0x0029H
    0x00
    0x0028H
    *Port = 100; 更改指针变量 Port 所指向的地址的内容
    值
    地址
    说明
    0x00
    0x002DH
    0x2A
    0x002CH
    0x64
    0x002BH
    Port 指向了 CBA 所在地址 2AH
    0x00
    0x002AH
    并存入 100
    0x0A
    0x0029H
    0x00
    0x0028H
    其它的语句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家能用 Keil 的单步执行和打开存储器查看器一看,这样
    就更不难理解了。
    图 9-1 存储器查看窗
    图 9-2 在串行调试窗口的最终结果
    sizeof 运算符
    看上去这确实是个奇怪的运算符,有点像函数,却又不是。大家看到 size 应该就猜到 是和大小有关的吧?是的,sizeof 是用来求数据类型、变量或是表达式的字节数的一个运 算符,但它并不像“=”之类运算符那样在程序执行后才能计算出结果,它是直接在编译时 产生结果的。它的语法如下:
    sizeof (数据类型)
    sizeof (表达式) 下面是两句应用例句,程序大家能试着编写一下。
    printf("char 是多少个字节? ? 字节\n",sizeof(char));
    printf("long 是多少个字节? ? 字节\n",sizeof(long));
    结果是:
    char 是多少个字节? 1 字节
    long 是多少个字节? 4 字节
    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 不知你们是否有自己去试着编一些程序,从中是否有遇到一些问题?开始学习时我就遇到过
    这样一个问题:两个不一样数据类型的数在相互赋值时会出现不对的值。如下面的一段小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b=100*4;
    a=b;
    while(1);
    }
    这段小程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意义,如果你是细心的朋友定会发现 a 的值是不会等于
    100*4 的。是的 a 和 b 一个是 char 类型一个是 int 类型,从以前的学习可知 char 只占一个 字节值最大只能是 255。但编译时为何不出错呢?先来看看这程序的运行情况:
    图 9-3 小程序的运行情况
    b=100*4 就能得知 b=0x190,这个时候我们能在 Watches 查看 a 的值,对于 watches 窗口我们 在第 5 课时简单学习过,在这个窗口 Locals 页里能查看程序运行中的变量的值,也能
    在 watch 页中输入所要查看的变量名对它的值进行查看。做法是按图中 1 的 watch#1(或
    watch#2),然后光标移到图中的 2 按 F2 键,这样就能输入变量名了。在这里我们能查看
    到 a 的值为 0x90,也就是 b 的低 8 位。这是因为执行了数据类型的隐式转换。隐式转换是 在程序进行编译时由编译器自动去处理完成的。所以有必要了解隐式转换的规则:
    1.变量赋值时发生的隐式转换,“=”号右边的表达式的数据类型转换成左边变量的数
    据类型。就如上面例子中的把 INT 赋值给 CHAR 字符型变量,得到的 CHAR 将会是 INT 的低 8 位。如把浮点数赋值给整形变量,小数部分将丢失。
    2.所有 char 型的操作数转换成 int 型。
    3.两个具有不一样数据类型的操作数用运算符连接时,隐式转换会按以下次序进行:如 有一操作数是 float 类型,则另一个操作数也会转换成 float 类型;如果一个操作数为 long 类型,另一个也转换成 long;如果一个操作数是 unsigned 类型,则另一个操作会被转换成 unsigned 类型。
    从上面的规则能大概知道有那几种数据类型是能进行隐式转换的。是的,在 单片机c语言 中只有 char,int,long 及 float 这几种基本的数据类型能被隐式转换。而其它的数据类型 就只能用到显示转换。要使用强制转换运算符应遵循以下的表达形式:
    (类型) 表达式 用显示类型转换来处理不一样类型的数据间运算和赋值是十分方便和方便的,特别对指针
    变量赋值是很有用的。看一面一段小程序: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char xdata * XROM;
    char a;
    int Aa = 0xFB1C;
    long Ba = 0x893B7832;
    float Ca = 3.4534;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XROM=(char xdata *) 0xB012; //给指针变量赋 XROM 初值
    *XROM = ‘R’; //给 XROM 指向的绝对地址赋值
    a = *((char xdata *) 0xB012); //等同于 a = *XROM
    printf (“%bx %x %d %c \n”,(char) Aa, (int) Ba,(int)Ca, a);//转换类型并输出
    while(1);
    }
    程序运行结果:1c 7832 3 R 在上面这段程序中,能很清楚到到各种类型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基本使用方法,程序中先
    在外部数据存储器 XDATA 中定义了一个字符型指针变量 XROM,当用 XROM=(char xdata *)
    0xB012 这一语句时,便把 0xB012 这个地址指针赋于了 XROM,如你用 XROM 则会是非法的,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用标识符来存取绝对地址,如在程序前用#define ROM 0xB012 这样的 语句,在程序中就能用上面的方法用 ROM 对绝对地址 0xB012 进行存取操作了。运算符的优先级说明表格能在笔者的 本教程附录 中查看。
    sylar源于heros
    看推荐视频,得100元卓越礼品券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十课 C51表达式语句及仿真器??发表于 2009-07-30 15:17:54??我想评分
    [10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前面学习了大部分的基本语法,以下所要学习的各种基本语句的语法能说是组成程序的灵魂。在前面的课程中的例子里,也简单理解过一些语句的使用方法,能看出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C 语言供给了相当丰富的程序控制语句。学习掌握这些语句的使用方法也是单片机C语言学习中的重点。
    表达式语句是最基本的一种语句。不一样的程序设计语言都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式语句,如VB就是在表达式后面加入回车就构成了VB 的表达式语句,而在51单片机的C语言中则是加入分号“;”构成表达式语句。举例如下:
    b = b * 10; Count++;
    X = A;Y = B;
    Page = (a+b)/a-1;
    以上的都是合法的表达式语句。在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 Email 中,发现很多开始学习的朋友一般在编写调试程序时忽略了分号“;”,造成程序不能被正常的编译。我本人的经验是在遇 到编译错误时先语法是否有误,这在开始学习时一般会因在程序中加入了全角符号、运算符打错 漏掉或没有在后面加“;”。
    在 C 语言中有一个特殊的表达式语句,称为空语句,它仅仅是由一个分号“;”组成。 有时候为了使语法正确,那么就要求有一个语句,但这个语句又没有实际的运行效果那么这 时就要有一个空语句。说起来就像大家在晚自修的时候用书包占位一样,呵呵。
    空语句通常用会以下两种使用方法。
    (1)while,for 构成的循环语句后面加一个分号,形成一个不执行其它操作的空循环体。 我会会常常用它来写等待事件发生的程序。大家要注意的是“;”号作为空语句使用时,要 与语句中有效组成部分的分号相区别,如 for (;a<50000;a++);第一个分号也应该算是 空语句,它会使 a 赋值为 0(但要注意的是如程序前有 a 值,则 a 的初值为 a 的当前值),最后一个分号则使整个语句行成一个空循环。若此时 a=0,那么 for (;a<50000;a++);就相当
    于 for (a=0;a<50000;a++);我本人习惯是写后面的写法,这样能使人更不难读明白。 (2)在程序中为有关语句供给标号,标记程序执行的位置,使相关语句能跳转到要执行
    的位置。这会用在 goto 语句中。
    下面的示例程序是简单说明 while 空语句的使用方法。硬件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在 P3.7 上 接一个开关,当开关按下时 P1 上的灯会全亮起来。当然实际应用中按钮的功能实现并没有 这么的简单,一般还要进行防抖动处理等。
    先在我们的实验板上加一个按钮。电路图如图 10-1。
    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图 10-1 加了按钮的实验电路图
    unsigned int a;
    do
    {
    P1 = 0xFF; //关闭 P1 上的 LED
    while(P3_7); //空语句,等待 P3_7 按下为低电平,低电平时执行下面的语句 P1 = 0; //点亮 LED
    for(;a<60000;a++); //这也是空语句的使用方法,注意 a 的初值为当前值
    } //这样第一次按下时会有一延时点亮一段时间,以后按多久就亮多久
    while(1); //点亮一段时间后关闭再次判断 P3_7,如此循环
    }
    上面的实验电路已加入了 RS232 串行口电路,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就能变为具有仿真功能的 实验电路。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把芯片改用 SST89C58,并在芯片中烧入仿真监控程序。 SST89C58 同样也是一种 51 架构的单片机,它具有 24K+8K 的两个程序存储区,能选择其 一做为程序的启动区。只要把一个叫 SOFTICE.HEX 的监控程序用支持 SST89C58 的编程器烧 录到芯片中(使用编程器或用 CA 版的 SST89C58 烧录 SOFTICE 的具体方法和文件能参考 / ),就 能把上 面 的电路升级为
    MON51 仿真实验器。那么怎么用它和 KEIL 实现联机仿真呢?
    图 10-2 项目设置菜单
    图 10-3 项目设置 首先要在你要仿真的程序项目设置仿真器所使用的驱动,在 Debug 页中选择对应本仿真器的 KeilMon51 驱 动,如图 10 中 1 所示。图 10-3 的 3 是选择在仿真时能使用的工具窗口,如内存显示,断点等等。按 2 进 行图 10-4 中的仿真器设置。设置好串行口号,波特率,晶体震荡器为 11.0592M 时选 38400。Cache Options 为仿真 缓选取后会加快仿真的运行的速度。设好后编译运行程序就能连接仿真器了,连接成功会出现如图 10-
    5 的画面。如连接不成功就出现图 10-6 的图,这个时候能先复位电路再按"Try Again",还不成功连接的话则 应检查软件设置和硬件电路。图 10-5 中 1 是指示仿真器的固件版本为 F-MON51V3.4 版。点击 3 中小红 点位置时为设置和取消断点,点击 2 则运行到下一个断点。图 10-7 则是变量和存储器的查看。仿真器在
    软件大概的使用方法和软件仿真相差不多。
    图 10-4 仿真器设置
    图 10-5 仿真器连接成功
    图 10-6 连接不成功提示
    图 10-7 变量及内存查看
    曾经在BBS上有朋友问过我{}是什么意思?什么作用?在 C 中是有不少的括号,如{},[],()等,确实会让一些初入门的朋友不解。在 VB 等一些语言中同一个()号会有不一样的 作用,它能用于组合若干条语句形成功能块,能用做数组的下标等,而在 C 中括号的分 工较为明显,{}号是用于将若干条语句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功能块,这种由若干条语句组合 而成的语句就叫复合语句。复合语句之间用{}分隔,而它内部的各条语句还是需要以分号“;” 结束。复合语句是允许嵌套的,也是就是在{}中的{}也是复合语句。复合语句在程序运行时,{}中的各行单语句是依次顺序执行的。单片机C语言中能将复合语句视为一条单语句,也就是说 在语法上等同于一条单语句。对于一个函数而言,函数体就是一个复合语句,也许大家会因 此知道复合语句中不单能用可执行语句组成,还能用变量定义语句组成。要注意的是在 复合语句中所定义的变量,称为局部变量,所谓局部变量就是指它的有效范围只在复合语句 中,而函数也算是复合语句,所以函数内定义的变量有效范围也只在函数内部。下面用一段简单的例子简单说明复合语句和局部变量的使用。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c,d; //这个定义会在整个 main 函数中?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a = 5; b = 6; c = 7;
    d = 8; //这会在整个函数有效
    printf("0: %d,%d,%d,%d\n",a,b,c,d);
    { //复合语句 1
    unsigned int a,e; //只在复合语句 1 中有效
    a = 10,e = 100;
    printf("1: %d,%d,%d,%d,%d\n",a,b,c,d,e);
    { //复合语句 2
    unsigned int b,f; //只在复合语句 2 中有效
    b = 11,f = 200;
    printf("2: %d,%d,%d,%d,%d,%d\n",a,b,c,d,e,f);
    }//复合语句 2 结束
    printf("1: %d,%d,%d,%d,%d\n",a,b,c,d,e);
    }//复合语句 1 结束
    printf("0: %d,%d,%d,%d\n",a,b,c,d);
    while(1);
    }
    运行结果:
    0:5,6,7,8
    1: 10,6,7,8,100
    2: 10,11,7,8,100,200
    1: 10,6,7,8,100
    0:5,6,7,8 结合以上的说明想想为何结果会是这样。
    读完前面的文章大家都会大概对条件语句这个概念有所认识吧?是的,就如学习语文中 的条件语句一样,C 语言也一样是“如果 XX 就 XX”或是“如果 XX 就 XX 不然 XX”。也就是 当条件符合时就执行语句。条件语句又被称为分支语句,也有人会称为判断语句,其关键字 是由 if 构成,这大众多的高级语言中都是基本相同的。C 语言供给了 3 种形式的条件语句:
    1: if (条件表达式) 语句 当条件表达式的结果为真时,就执行语句,不然就跳过。 如 if (a==b) a++; 当 a 等于 b 时,a 就加 1
    2: if (条件表达式) 语句 1
    else 语句 2
    当条件表达式成立时,就执行语句 1,不然就执行语句 2 如 if (a==b)
    a++;
    else
    a--;
    当 a 等于 b 时,a 加 1,不然 a-1。
    3:if (条件表达式 1) 语句 1
    else if (条件表达式 2) 语句 2
    else if (条件表达式 3) 语句 3
    else if (条件表达式 m) 语句 n else 语句 m
    这是由 if else 语句组成的嵌套,用来实现多方向条件分支,使用应注意 if 和 else 的配对使用,要是少了一个就会语法出错,记住 else 总是与最临近的 if 相配对。一般条件 语句只会用作单一条件或少数量的分支,如果多数量的分支时则更多的会用到下一篇中的开 关语句。如果使用条件语句来编写超过 3 个以上的分支程序的话,会使程序变得不是那么清晰易读。
    sylar源于heros
    提高空载性能,降低待机功耗并提升轻载效率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十二课 C51开关分支语句??发表于 2009-07-30 15:28:49??我想评分
    [12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学习了条件语句,用多个条件语句能实现多方向条件分支,但是能发现使用过多的 条件语句实现多方向分支会使条件语句嵌套过多,程序冗长,这样读起来也很不好读。这个时候 使用开关语句同样能达到处理多分支选择的目的,又能使程序结构清晰。它的语法为下:
    switch (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 1: 语句 1;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 2: 语句 2;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 3: 语句 3;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 n: 语句 n; break; default: 语句
    }
    运行中 switch 后面的表达式的值将会做为条件,与 case 后面的各个常量表达式的值相 对比,如果相等时则执行 case 后面的语句,再执行 break(间断语句)语句,跳出 switch 语句。如果 case 后没有和条件相等的值时就执行 default 后的语句。当要求没有符合的条 件时不做任何处理,则能不写 default 语句。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一直在用 printf 这个标准的 C 输出函数做字符的输出,使用它当 然会很方便,但它的功能强大,所占用的存储空间自然也很大,要 1K 左右字节空间,如果 再加上 scanf 输入函数就要达到 2K 左右的字节,这样的话如果要求用 2K 存储空间的芯片时 就无法再使用这两个函数,例如 AT89C2051。在这些小项目中,通常我们只是要求简单的字 符输入输出,这里以笔者发表在本人网站的一个简单的串行口应用实例为例,一来学习使用开 关语句的使用,二来简单了解 51 芯片串行口基本编程。这个实例是用 PC 串行口通过上位机程序 与由 AT89c51 组成的下位机相通信,实现用 PC 软件控制 AT89c51 芯片的 IO 口,这样也就可 以再通过相关电路实现对设备的控制。为了方便实验,在此所使用的硬件还是用回以上课程 中做好的硬件,以串行口和 PC 连接,用 LED 查看实验的结果。原代码请到在笔者的网站 下载,上面有 单片机c语言 下位机源码、PC 上位机源码、电路图等资料。
    代码中有多处使用开关语句的,使用它对不一样的条件做不一样的处理,如在 CSToOut 函数 中根据 CN[1]来选择输出到那个 IO 口,CN[1]=0 则把 CN[2]的值送到 P0,CN[1]=1 则送到 P1, 这样的写法比起用 if (CN[1]==0)这样的判断语句来的清晰明了。当然它们的效果没有太大 的差别(在不考虑编译后的代码执行效率的情况下)。
    在这段代码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串行口和上位机软件进行通信,跟据上位机的命令字串, 对指定的 IO 端口进行读写。InitCom 函数,原型为 void InitCom(unsigned char BaudRate), 其作用为初始化串行口。它的输入参数为一个字节,程序就是用这个参数做为开关语句的选择 参数。如调用 InitCom(6),函数就会把波特率设置为 9600。当然这段代码只使用了一种波特 率,能用更高效率的语句去编写,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函数中的 SCON,TCON,TMOD,SCOM 等是代表什么?它们是特殊 功能寄存器。
    SBUF 数据缓冲寄存器 这是一个能直接寻址的串行口专用寄存器。有朋友这样问起 过“为何在串行口收发中,都只是使用到同一个寄存器 SBUF?而不是收发各用一个寄存器。” 实际上 SBUF 包含了两个独立的寄存器,一个是发送寄存,另一个是接收寄存器,但它们都 共同使用同一个寻址地址-99H。CPU 在读 SBUF 时会指到接收寄存器,在写时会指到发送寄
    存器,而且接收寄存器是双缓冲寄存器,这样能避免接收中断没有及时的被响应,数据没
    有被取走,下一帧数据已到来,而造成的数据重叠问题。发送器则不需要用到双缓冲,一般 情况下我们在写发送程序时也不必用到发送中断去外理发送数据。操作 SBUF 寄存器的方法 则很简单,只要把这个 99H 地址用关键字 sfr 定义为一个变量就能对其进行读写操作了,
    如 sfr SBUF = 0x99;当然你也能用其它的名称。通常在标准的 reg51.h 或 at89x51.h 等 头文件中已对其做了定义,只要用#include 引用就能了。
    SCON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通常在芯片或设备中为了监视或控制接口状态,都会引用 到接口控制寄存器。SCON 就是 51 芯片的串行口控制寄存器。它的寻址地址是 98H,是一个 能位寻址的寄存器,作用就是监视和控制 51 芯片串行口的工作状态。51 芯片的串行口能 工作在几个不一样的工作模式下,其工作模式的设置就是使用 SCON 寄存器。它的各个位的具 体定义如下:
    (MSB) (LSB)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表 8-1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CON
    SM0、SM1 为串行口工作模式设置位,这样两位能对应进行四种模式的设置。看表 8
    -2 串行口工作模式设置。
    SM0SM1模 式功 能波特率
    000同步移位寄存器fosc/12
    0118 位 UART可变
    1029 位 UARTfosc/32 或 fosc/64
    1139 位 UART可变
    表 8-2 串行口工作模式设置
    在这里只说明最常用的模式 1,其它的模式也就一一略过,有兴趣的朋友能找相关的 硬件资料查看。表中的 fosc 代表振荡器的频率,也就是晶体震荡器的频率。UART 为(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的英文缩写。
    SM2 在模式 2、模式 3 中为多处理机通信使能位。在模式 0 中要求该位为 0。
    REM 为允许接收位,REM 置 1 时串行口允许接收,置 0 时禁止接收。REM 是由软件置位或 清零。如果在一个电路中接收和发送引脚 P3.0,P3.1 都和上位机相连,在软件上有串行口中断 处理程序,当要求在处理某个子程序时不允许串行口被上位机来的控制字符产生中断,那么可 以在这个子程序的开始处加入 REM=0 来禁止接收,在子程序结束处加入 REM=1 再次打开串行口 接收。大家也能用上面的实际源码加入 REM=0 来进行实验。
    TB8 发送数据位 8,在模式 2 和 3 是要发送的第 9 位。该位能用软件根据需要置位或 清除,通常这位在通信协议中做奇偶位,在多处理机通信中这一位则用于表示是地址帧还是 数据帧。
    RB8 接收数据位 8,在模式 2 和 3 是已接收数据的第 9 位。该位可能是奇偶位,地址/ 数据标识位。在模式 0 中,RB8 为保留位没有被使用。在模式 1 中,当 SM2=0,RB8 是已接 收数据的停止位。
    TI 发送中断标识位。在模式 0,发送完第 8 位数据时,由硬件置位。其它模式中则是在 发送停止位之初,由硬件置位。TI 置位后,申请中断,CPU 响应中断后,发送下一帧数据。 在任何模式下,TI 都必须由软件来清除,也就是说在数据写入到 SBUF 后,硬件发送数据,
    中断响应(如中断打开),这个时候 TI=1,表明发送已完成,TI 不会由硬件清除,所以这个时候必须
    用软件对其清零。
    RI 接收中断标识位。在模式 0,接收第 8 位结束时,由硬件置位。其它模式中则是在接 收停止位的半中间,由硬件置位。RI=1,申请中断,要求 CPU 取走数据。但在模式 1 中,SM2=1 时,当未收到有效的停止位,则不会对 RI 置位。同样 RI 也必须要靠软件清除。
    常用的串行口模式 1 是传输 10 个位的,1 位起始位为 0,8 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 位停止 位为 1。它的波特率是可变的,其速率是取决于定时器 1 或定时器 2 的定时值(溢出速率)。 AT89c51 和 AT89C2051 等 51 系列芯片只有两个定时器,定时器 0 和定时器 1,而定时器 2
    是 89C52 系列芯片才有的。
    波特率 在使用串行口做通信时,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波特率,只有上下位机的波特率 一样时才能进行正常通信。波特率是指串行端口每秒内能传输的波特位数。有一些开始学习 的朋友认为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字节数,如标准 9600 会被误认为每秒种能传送 9600 个字节,而实际上它是指每秒能传送 9600 个二进位,而一个字节要 8 个二进位,如用串 口模式 1 来传输那么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每个数据字节就要占用 10 个二进位,9600 波特 率用模式 1 传输时,每秒传输的字节数是 9600÷10=960 字节。51 芯片的串行口工作模式 0 的波特率是固定的,为 fosc/12,以一个 12M 的晶体震荡器来计算,那么它的波特率能达到 1M。 模式 2 的波特率是固定在 fosc/64 或 fosc/32,具体用那一种就取决于 PCON 寄存器中的 SMOD 位,如 SMOD 为 0,波特率为 focs/64,SMOD 为 1,波特率为 focs/32。模式 1 和模式 3 的波 特率是可变的,取决于定时器 1 或 2(52 芯片)的溢出速率。那么我们怎么去计算这两个模 式的波特率设置时相关的寄存器的值呢?能用以下的公式去计算。
    波特率=(2SMOD÷32)×定时器 1 溢出速率
    上式中如设置了 PCON 寄存器中的 SMOD 位为 1 时就能把波特率提升 2 倍。通常会使用 定时器 1 工作在定时器工作模式 2 下,这个时候定时值中的 TL1 做为计数,TH1 做为自动重装值 , 这个定时模式下,定时器溢出后,TH1 的值会自动装载到 TL1,再次开始计数,这样能不 用软件去干预,使得定时更准确。在这个定时模式 2 下定时器 1 溢出速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溢出速率=(计数速率)/(256-TH1) 上式中的“计数速率”与所使用的晶体振荡器频率有关,在 51 芯片中定时器启动后会
    在每一个机器周期使定时寄存器 TH 的值增加一,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十二个振荡周期,所以
    能得知 51 芯片的计数速率为晶体振荡器频率的 1/12,一个 12M 的晶体震荡器用在 51 芯片上, 那么 51 的计数速率就为 1M。通常用 11.0592M 晶体是为了得到标准的无误差的波特率,那 么为何呢?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我们要得到 9600 的波特率,晶体震荡器为 11.0592M 和 12M,定 时器 1 为模式 2,SMOD 设为 1,分别看看那所要求的 TH1 为何值。代入公式:
    11.0592M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 //看看是不是和上面实例中的使用的数值一样?
    12M
    9600=(2÷32)×((12M/12)/(256-TH1)) TH1≈249.49
    上面的计算能看出使用 12M 晶体的时候计算出来的 TH1 不为整数,而 TH1 的值只能取
    整数,这样它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存在不能产生精确的 9600 波特率。当然一定的误差是能 在使用中被接受的,就算使用 11.0592M 的晶体振荡器也会因晶体本身所存在的误差使波特
    率产生误差,但晶体本身的误差对波特率的影响是十分之小的,能忽略不计。
    sylar源于heros
    看推荐视频,得100元卓越礼品券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一课 建立你的第一个KeilC51项目??发表于 2009-07-30 15:31:13??我想评分
    [13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循环语句是几乎每个程序都会用到的,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实现需要反复进行多次的操 作。如一个 12M 的 51 芯片应用电路中要求实现 1 毫秒的延时,那么就要执行 1000 次空语句 才能达到延时的目的(当然能使用定时器来做,这里就不讨论),如果是写 1000 条空语 句那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再者就是要占用很多的存储空间。我们能知道这 1000 条空语句, 无非就是一条空语句重复执行 1000 次,因此我们就能用循环语句去写,这样不但使程序
    结构清晰明了,而且使其编译的效率大大的提高。在 C 语言中构成循环控制的语句有 while,do-while,for 和 goto 语句。同样都是起到循环作用,但具体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又大不一 样。我们具体来看看。
    goto 语句
    这个语句在很多高级语言中都会有,记得小时候用 BASIC 时就很喜欢用这个语句。它是 一个无条件的转向语句,只要执行到这个语句,程序指针就会跳转到 goto 后的标号所在的 程序段。它的语法如下:
    goto 语句标号; 其中的语句标号为一个带冒号的标识符。示例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
    start: a++;
    if (a==10) goto end;
    goto start;
    end:;
    }
    上面一段程序只是说明一下 goto 的使用方法,实际编写很少使用这样的手法。这段程序的意思
    是在程序开始处用标识符“start:”标识,表示程序这是程序的开始,“end:”标识程序的 结束,标识符的定义应遵循前面所讲的标识符定义原则,不能用 C 的关键字也不能和其它变 量和函数名相同,不然就会出错了。程序执行 a++,a 的值加 1,当 a 等于 10 时程序会跳到 end 标识处结束程序,不然跳回到 start 标识处继续 a++,直到 a 等于 10。上面的示例说明 goto 不但能无条件的转向,而且能和 if 语句构成一个循环结构,这些在 C 程序员的程 序中都不太常见,常见的 goto 语句使用方法是用它来跳出多重循环,不过它只能从内层循环 跳到外层循环,不能从外层循环跳到内层循环。在下面说到 for 循环语句时再略为提一提。 为何大多数 C 程序员都不喜欢用 goto 语句?那是因为过多的使用它时会程序结构不清晰,
    过多的跳转就使程序又回到了汇编的编程风格,使程序失去了 C 的模块化的优点。
    while 语句
    while 语句的意思很不难理解,在英语中它的意思是“当…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可 以理解为“当条件为真的时候就执行后面的语句”,它的语法如下:
    while (条件表达式) 语句;
    使用 while 语句时要注意当条件表达式为真时,它才执行后面的语句,执行完后再次回
    到 while 执行条件判断,为真时重复执行语句,为假时退出循环体。当条件一开始就为假时, 那么 while 后面的循环体(语句或复合语句)将一次都不执行就退出循环。在调试程序时要
    注意 while 的判断条件不能为假而造成的死循环,调试时适当的在 while 处加入断点,也许 会使你的调试工作更加顺利。当然有时会使用到死循环来等待中断或 IO 信号等,如在第一 篇时我们就用了 while(1)来不停的输出“Hello World!”。下面的例子是显示从 1 到 10 的累 加和,读者能修改一下 while 中的条件看看结果会如果,从而体会一下 while 的使用方法。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SUM = 0; //设初值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I<=10)
    {
    SUM = I + SUM; //累加
    printf ("%d SUM=%d\n",I,SUM); //显示
    I++;
    }
    while(1); //这句是为了不让程序完后,程序指针继续向下造成程序“跑飞”
    }
    //最后运行结果是 SUM=55;
    do while 语句
    do while 语句能说是 while 语句的补充,while 是先判断条件是否成立再执行循环体,
    而 do while 则是先执行循环体,再根据条件判断是否要退出循环。这样就决定了循环体无 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至少被执行一次。它的语法如下:
    do 语句 while (条件表达式)
    用 do while 怎么写上面那个例程呢?先想一想,再参考下面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
    unsigned int SUM = 0; //设初值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do
    {
    SUM = I + SUM; //累加
    printf ("%d SUM=%d\n",I,SUM); //显示 I++;
    }
    while(I<=10);
    while(1);
    }
    在上面的程序看来 do while 语句和 while 语句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实际的应用中要注
    意任何 do while 的循环体一定会被执行一次。如把上面两个程序中 I 的初值设为 11,那么 前一个程序不会得到显示结果,而后一个程序则会得到 SUM=11。
    for 语句
    在明确循环次数的情况下,for 语句比以上说的循环语句都要方便简单。它的语法如下: for ([初值设定表达式];[循环条件表达式];[条件更新表达式]) 语句 中括号中的表达式是可选的,这样 for 语句的变化就会很多样了。for 语句的执行:先
    代入初值,再判断条件是否为真,条件满足时执行循环体并更新条件,再判断条件是否为 真……直到条件为假时,退出循环。下面的例子所要实现的是和上二个例子一样的,对照着 看不难理解几个循环语句的差异。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SUM = 0; //设初值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for (I=1; I<=10; I++) //这里能设初始值,所以变量定义时能不设
    {
    SUM = I + SUM; //累加
    printf ("%d SUM=%d\n",I,SUM); //显示
    }
    while(1);
    }
    如果我们把程序中的 for 改成 for(; I<=10; I++)这样条件的初值会变成当前 I 变量的
    值。如果改成 for(;;)会怎么样呢?试试看。
    continue 语句
    continue 语句是用于中断的语句,通常使用在循环中,它的作用是结束本次循环,跳 过循环体中没有执行的语句,跳转到下一次循环周期。语法为:
    continue;
    continue 同时也是一个无条件跳转语句,但功能和前面说到的 break 语句有所不一样, continue 执行后不是跳出循环,而是跳到循环的开始并执行下一次的循环。在上面的例子 中的循环体加入 if (I==5) continue;看看什么结果?
    return 语句
    return 语句是返回语句,不属于循环语句,是要学习的最后一个语句所以一并写下了。 返回语句是用于结束函数的执行,返回到调用函数时的位置。语法有二种:
    return (表达式);
    return; 语法中因带有表达式,返回时先计算表达式,再返回表达式的值。不带表达式则返回的
    值不确定。
    下面是一个同样是计算 1-10 的累加,所不一样是的用了函数的方式。
    #include
    #include
    int Count(void); //声明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temp = Count();
    printf ("1-10 SUM=%d\n",temp); //显示
    while(1);
    }
    int Count(void)
    {
    unsigned int I, SUM;
    for (I=1; I<=10; I++)
    {
    SUM = I + SUM; //累加
    }
    return (SUM);
    }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十四课 C51函数??发表于 2009-07-30 15:34:07??我想评分
    [14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上一篇的最后一个例子中有用到函数,其实一直出现在例子中的 main()也算是一个函数,只不过它比较特殊,编译时以它做为程序的开始段。有了函数 C 语言就有了模块化的优 点,一般功能较多的程序,会在编写程序时把每项单独的功能分成数个子程序模块,每个子 程序就能用函数来实现。函数还能被反复的调用,因此一些常用的函数能做成函数库 以供在编写程序时直接调用,从而更好的实现模块化的设计,大大提高编程工作的效率。 一.函数定义
    通常 C 语言的编译器会自带标准的函数库,这些都是一些常用的函数,Keil uv 中也不 例外。标准函数已由编译器软件商编写定义,使用者直接调用就能了,而无需定义。但是 标准的函数不足以满足使用者的特殊要求,因此 C 语言允许使用者根据需要编写特定功能的 函数,要调用它必须要先对其进行定义。定义的模式如下:
    函数类型 函数名称(形式参数表)
    {
    函数体
    }
    函数类型是说明所定义函数返回值的类型。返回值其实就是一个变量,只要按变量
    类型来定义函数类型就行了。如函数不需要返回值函数类型能写作“void”表示该函数没 有返回值。注意的是函数体返回值的类型一定要和函数类型一致,不然会造成错误。函数名 称的定义在遵循 C 语言变量命名规则的同时,不能在同一程序中定义同名的函数这将会造成 编译错误(同一程序中是允许有同名变量的,因为变量有全局和局部变量之分)。形式参数 是指调用函数时要传入到函数体内参与运算的变量,它能有一个、几个或没有,当不需要 形式参数也就是无参函数,括号内能为空或写入“void”表示,但括号不能少。函数体中 能包含有局部变量的定义和程序语句,如函数要返回运算值则要使用 return 语句进行返 回。在函数的{}号中也能什么也不写,这就成了空函数,在一个程序项目中能写一些 空函数,在以后的修改和升级中能方便的在这些空函数中进行功能扩充。
    二.函数的调用
    函数定义好以后,要被其它函数调用了才能被执行。C 语言的函数是能相互调用的, 但在调用函数前,必须对函数的类型进行说明,就算是标准库函数也不例外。标准库函数的 说明会被按功能分别写在不一样的头文件中,使用时只要在文件最前面用#include 预处理语 句引入相应的头文件。如前面一直有使用的 printf 函数说明就是放在文件名为 stdio.h 的 头文件中。调用就是指一个函数体中引用另一个已定义的函数来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这个时候函 数体称为主调用函数,函数体中所引用的函数称为被调用函数。一个函数体中能调用数个 其它的函数,这些被调用的函数同样也能调用其它函数,也能嵌套调用。笔者本人认为 主函数只是相对于被调用函数而言。在 c51 语言中有一个函数是不能被其它函数所调用的, 它就是 main 主函数。调用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函数名 (实际参数表) “函数名”就是指被调用的函数。实际参数表能为零或多个参数,多个参数时要用逗
    号隔开,每个参数的类型、位置应与函数定义时所的形式参数一一对应,它的作用就是把参 数传到被调用函数中的形式参数,如果类型不对应就会产生一些错误。调用的函数是无参函 数时不写参数,但不能省后面的括号。
    在以前的一些例子我们也能看不一样的调用方式:
    1.函数语句
    如 printf ("Hello World!\n"); 这是在 我们的第一个程序中出现的,它以 "Hello
    World!\n"为参数调用 printf 这个库函数。在这里函数调用被看作了一条语句。
    2.函数参数 “函数参数”这种方式是指被调用函数的返回值当作另一个被调用函数的实际参
    数,如 temp=StrToInt(CharB(16));CharB 的返回值作为 StrToInt 函数的实际参数传递。
    3.函数表达式
    而在上一篇的例子中有 temp = Count();这样一句,这个时候函数的调用作为一个运算 对象出现在表达式中,能称为函数表达式。例子中 Count()返回一个 int 类型的返回 值直接赋值给 temp。注意的是这种调用方式要求被调用的函数能返回一个同类型的值, 不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错误。
    前面说到调用函数前要对被调用的函数进行说明。标准库函数只要用#include 引入已 写好说明的头文件,在程序就能直接调用函数了。如调用的是自定义的函数则要用如下形 式编写函数类型说明
    类型标识符 函数的名称(形式参数表); 这样的说明方式是用在被调函数定义和主调函数是在同一文件中。你也能把这些写到
    文件名.h 的文件中用#include "文件名.h"引入。如果被调函数的定义和主调函数不是在同 一文件中的,则要用如下的方式进行说明,说明被调函数的定义在同一项目的不一样文件之上, 其实库函数的头文件也是如此说明库函数的,如果说明的函数也能称为外部函数。
    extern 类型标识符 函数的名称(形式参数表); 函数的定义和说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编译的角度上看函数的定义是把函数编译存放在
    ROM 的某一段地址上,而函数说明是告诉编译器要在程序中使用那些函数并确定函数的地 址。如果在同一文件中被调函数的定义在主调函数之前,这个时候能不用说明函数类型。也就 是说在 main 函数之前定义的函数,在程序中就能不用写函数类型说明了。能在一个函 数体调用另一个函数(嵌套调用),但不允许在一个函数定义中定义另一个函数。还要注意 的是函数定义和说明中的“类型、形参表、名称”等都要相一致。
    三.中断函数 中断服务函数是编写单片机应用程序不可缺少的。中断服务函数只有在中断源请求响应
    中断时才会被执行,这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实时控制是十分有效的。例如:电路中一个按钮, 要求按钮后 LED 点亮,这个按钮何时会被按下是不可预知的,为了要捕获这个按钮的事件, 通常会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循环语句不断的对按钮进行查询,二是用定时中断在间隔时间内 扫描按钮,三是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对按钮进行捕获。在这个应用中只有单一的按钮功能, 那么第一种方式就能胜任了,程序也很简单,但是它会不停的在对按钮进行查询浪费了
    CPU 的时间。实际应用中一般都会还有其它的功能要求同时实现,这个时候能根据需要选用第 二或第三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占用的 CPU 时间最少,只有在有按钮事件发生时,中断服务函 数才会被执行,其余的时间则是执行其它的任务。
    如果你学习过汇编语言的话,刚开始写汇编的中断应用程序时,你一定会为出入堆栈的 问题而困扰过。单片机c语言 语言扩展了函数的定义使它能直接编写中断服务函数,你能不必考 虑出入堆栈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扩展的关键字是 interrupt,它是函数定义时 的一个选项,只要在一个函数定义后面加上这个选项,那么这个函数就变成了中断服务函数。
    在后面还能加上一个选项 using,这个选项是指定选用 51 芯片内部 4 组工作寄存器中的
    那个组。开始学习者能不必去做工作寄存器设定,而由编译器自动选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错 误。定义中断服务函数时能用如下的形式。
    函数类型 函数名 (形式参数) interrupt n [using n]
    interrupt 关键字是不可缺少的,由它告诉编译器该函数是中断服务函数,并由后面的
    n 指明所使用的中断号。n 的取值范围为 0-31,但具体的中断号要取决于芯片的型号,像 AT89c51 实际上就使用 0-4 号中断。每个中断号都对应一个中断向量,具体地址为 8n+3, 中断源响应后处理器会跳转到中断向量所处的地址执行程序,编译器会在这地址上产生一个 无条件跳转语句,转到中断服务函数所在的地址执行程序。下表是 51 芯片的中断向量和中 断号。
    中断号
    中断源
    中断向量
    外部中断 0
    0003H
    定时器/计数器 0
    000BH
    外部中断 1
    0013H
    定时器/计数器 1
    001BH
    串行口
    0023H
    表 9-1 AT89c51 芯片中断号和中断向量
    使用中断服务函数时应注意:中断函数不能直接调用中断函数;不能通过形参传速参数; 在中断函数中调用其它函数,两者所使用的寄存器组应相同。限于篇幅其它与函数相关的知 识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说明,如变量的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全部变量等,有兴趣的朋友可 以访问笔者的网站 阅读更多相关文章。
    下面是简单的例子。首先要在前面做好的实验电路中加多一个按钮,接在 P3.2(12 引脚外 部中断 INT0)和地线之间。把编译好后的程序烧录到芯片后,当接在 P3.2 引脚的按钮接下 时,中断服务函数 Int0Demo 就会被执行,把 P3 当前的状态反映到 P1,如按钮接下后 P3.7
    (之前有在这脚装过一按钮)为低,这个时候 P1.7 上的 LED 就会熄灭。放开 P3.2 上的按钮后,
    P1LED 状态保持先前按下 P3.2 时 P3 的状态。
    #include
    unsigned char P3State(void); //函数的说明,中断函数不用说明
    void main(void)
    {
    IT0 = 0; //设外部中断 0 为低电平触发
    EX0 = 1; //允许响应外部中断 0
    EA = 1; //总中断开关
    while(1);
    }
    //外部中断 0 演示,使用 2 号寄存器组
    void Int0Demo(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unsigned int Temp; //定义局部变量
    P1 = ~P3State(); //调用函数取得 p2 的状态反相后并赋给 P1
    for (Temp=0; Temp<50; Temp++); //延时 这里只是演示局部变量的使用
    }
    //用于返回 P3 的状态,演示函数的使用
    unsigned char P3Sta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P3; //读取 P3 的引脚状态并保存在变量 Temp 中
    //这样只有一句语句实在没必要做成函数,这里只是学习函数的基本使用方法
    return Temp;
    }
    sylar源于heros
    了解更多电源解决方案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十五课 C51数组的使用??发表于 2009-07-30 15:36:03??我想评分
    [15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前面的文章中,都是介绍单个数据变量的使用,在“走马灯”等的例子中略有使用到数组,不难看出,数组不过就是同一类型变量的有序集合。形象的能这样去理解,就像一个 学校在操场上排队,每一个级代表一个数据类型,每一个班级为一个数组,每一个学生就是 数组中的一个数据。数据中的每个数据都能用唯一的下标来确定其位置,下标能是一维 或多维的。就如在学校的方队中要找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 I 年级 H 班 X 组 Y 号的,那么 能把这个学生看做在 I 类型的 H 数组中(X,Y)下标位置中。数组和普通变量一样,要
    求先定义了才能使用,下面是定义一维或多维数组的方式:
    数据类型
    数组名
    [常量表达式];
    数据类型
    数组名
    [常量表达式 1]…… [常量表达式 N];
    “数据类型”是指数组中的各数据单元的类型,每个数组中的数据单元只能是同一数据
    类型。“数组名”是整个数组的标识,命名方法和变量命名方法是一样的。在编译时系统会 根据数组大小和类型为变量分配空间,数组名能说就是所分配空间的首地址的标识。“常 量表达式”是表示数组的长度和维数,它必须用“[]”括起,括号里的数不能是变量只能是 常量。
    unsigned int xcount [10]; //定义无符号整形数组,有 10 个数据单元
    char inputstring [5]; //定义字符形数组,有 5 个数据单元
    float outnum [10],[10];//定义浮点型数组,有 100 个数据单元
    在 C 语言中数组的下标是从 0 开始的而不是从 1 开始,如一个具有 10 个数据单元的数
    组 count,它的下标就是从 count[0]到 count[9],引用单个元素就是数组名加下标,如 count[1] 就是引用 count 数组中的第 2 个元素,如果错用了 count[10]就会有错误出现了。还有一点要 注意的就是在程序中只能逐个引用数组中的元素,不能一次引用整个数组,但是字符型的数 组就能一次引用整个数组。
    数组也是能赋初值的。在上面介绍的定义方式只适用于定义在内存 DATA 存储器使 用的内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些数据表存放在数组中,通常这些数据是不用在程序中改 变数值的,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些数据在程序编写时就赋给数组变量。因为 51 芯片的片内 RAM 很有限,通常会把 RAM 分给参与运算的变量或数组,而那些程序中不变数据则应存放在片 内的 CODE 存储区,以节省宝贵的 RAM。赋初值的方式如下: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数组名 [常量表达式] = {常量表达式};
    数据类型 [ 存储器类型] 数组名 [ 常量表达式 1]…… [ 常量表达式 N]={{ 常量表达 式}……{常量表达式 N}};
    在定义并为数组赋初值时,开始学习的朋友一般会搞错初值个数和数组长度的关系,而致使 编译出错。初值个数必须小于或等于数组长度,不指定数组长度则会在编译时由实际的初值 个数自动设置。
    unsigned char LEDNUM[2]={12,35}; //一维数组赋初值
    int Key[2][3]={{1,2,4},{2,2,1}}; //二维数组赋初值
    unsigned char IOStr[]={3,5,2,5,3}; //没有指定数组长度,编译器自动设置
    unsigned char code skydata[]={0x02,0x34,0x22,0x32,0x21,0x12}; //数据保存在 code 区
    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对数组中的数据进行排序,使用的是冒泡法,一来了解数组的使 用,二来掌握基本的排序算法。冒泡排序算法是一种基本的排序算法,它每次顺序取数组中 的两个数,并按需要按其大小排列,在下一次循环中则取下一次的一个数和数组中下一个数 进行排序,直到数组中的数据全部排序完成。
    #include
    #include
    void taxisfun (int taxis2[])
    {
    unsigned char TempCycA,TempCycB,Temp;
    for (TempCycA=0; TempCycA<=8; TempCycA++)
    for (TempCycB=0; TempCycB<=8-TempCycA; TempCycB++)
    {//TempCycB<8-TempCycA 比用 TempCycB<=8 少用很多循环
    if (taxis2[TempCycB+1]>taxis2[TempCycB]) //当后一个数大于前一个 数
    {
    Temp = taxis2[TempCycB]; //前后 2 数交换
    taxis2[TempCycB] = taxis2[TempCycB+1];
    taxis2[TempCycB+1] = Temp; //因函数参数是数组名调用形
    参的变动影响实参
    }
    }
    }
    void main(void)
    {
    int taxis[] = {113,5,22,12,32,233,1,21,129,3};
    char Text1[] = {"source data:"}; //"源数据"
    char Text2[] = {"sorted data:"}; //"排序后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Cyc;
    SCON = 0x50; //串行口方式 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 1 定时方式 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 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printf("%s\n",Text1); //字符数组的整体引用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printf("%d ",taxis[TempCyc]);
    printf("\n\n");
    taxisfun (taxis); //以实际参数数组名 taxis 做参数被函数调用
    printf("%s\n",Text2);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调用后 taxis 会被改变
    printf("%d ",taxis[TempCyc]);
    while(1);
    }
    例子中能看出,数组同样能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数组做参数时是用数组名进
    行传递的,一个数组的数组名表示该数组的首地址,在用数组名作为函数的调用参数时,它 的传递方式是采用了地址传递,就是将实际参数数组的首地址传递给函数中的形式参数数 组,这个时候实际参数数组和形式参数数组实际上是使用了同一段内存单元,当形式参数数组在 函数体中改变了元素的值,同时也会影响到实际参数数组,因为它们是存放在同一个地址的。 上面的例子同时还使用到字符数组。字符数组中每一个数据都是一个字符,这样一个一 维的字符数组就组成了一个字符串,在 C 语言中字符串是以字符数组来表达处理的。为了 能测定字符串的长度,C 语言中规定以‘\o’来做为字符串的结束标识,编译时会自动在字 符串的最后加入一个‘\o’,那么要注意的是如果用一个数组要保存一个长度为 10 字节的字 符串则要求这个数组至少能保存 11 个元素。‘\o’是转义字符,它的含义是空字符,它的 ASCII 码为 00H,也就是说当每一个字符串都是以数据 00H 结束的,在程序中操作字符数 据组时要注意这一点。字符数组除了能对数组中单个元素进行访问,还能访问整个数组, 其实整个访问字符数组就是把数组名传到函数中,数组名是一个指向数据存放空间的地址指 针,函数根据这个指针和‘/o’就能完整的操作这个字符数组。对于这一段所说的,能 参看下面一例 1602LCD 显示模块的驱动演示例子进行理解。这里要注意就是能用单个字
    符数组元素来进行运算,但不能用整个数组来做运算,因为数组名是指针而不是数据。
    /*============================================================
    使用 1602 液晶显示的实验例子 明浩 2004/2/27
    ==============================================================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LCM51 | LCM51 | LCM51 |
    |DB0P1.0 | DB4P1.4 | RWP2.0 |
    |DB1P1.1 | DB5P1.5 | RSP2.1 |
    |DB2P1.2 | DB6P1.6 | EP2.2 |
    |DB3P1.3 | DB7P1.7 | VLCD 接 1K 电阻到 GND|
    [注:AT89S51 使用 12M 晶体震荡器]
    =============================================================*/
    #define LCM_RW P2_0 //定义引脚
    #define LCM_RS P2_1
    #define LCM_E P2_2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 LCM 状态字中的 Busy 标识
    #inclu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unsigned char code cdle_net[] = {"www.51hei.com"};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pnzwzw@51hei.com"};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 LCM 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 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cdle_net);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while(1);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体震荡器速度太高能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 为 0 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 //LCM 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 X 不能大于 15,Y 不能大于 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 X 不能大于 15,Y 不能大于 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 坐标应小于 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 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 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sylar源于heros
    看推荐视频,得100元卓越礼品券
    回复 回复本帖 回到顶端??
    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十六课 C51指针的使用??发表于 2009-07-30 15:37:00??我想评分
    [16楼]?
    sylar
    我是MM? 高级会员
    用户等级:院士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所有发言 个人档案
    最后登陆时间:2010-06-04 08:20:15
    状态:离线
    指针就是指变量或数据所在的存储区地址。如一个字符型的变量 STR 存放在内存单元DATA 区的 51H 这个地址中,那么 DATA 区的 51H 地址就是变量 STR 的指针。在 C 语言中 指针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正确有效的使用指针类型的数据,能更有效的表达复杂的数据 结构,能更有效的使用数组或变量,能方便直接的处理内存或其它存储区。指针之所以 能这么有效的操作数据,是因为无论程序的指令、常量、变量或特殊寄存器都要存放在内 存单元或相应的存储区中,这些存储区是按字节来划分的,每一个存储单元都能用唯一的 编号去读或写数据,这个编号就是常说的存储单元的地址,而读写这个编号的动作就叫做寻 址,通过寻址就能访问到存储区中的任一个能访问的单元,而这个功能是变量或数组等 是不可能代替的。C 语言也因此引入了指针类型的数据类型,专门用来确定其他类型数据的 地址。用一个变量来存放另一个变量的地址,那么用来存放变量地址的变量称为“指针变量”。 如用变量 STRIP 来存放文章开头的 STR 变量的地址 51H,变量 STRIP 就是指针变量。下面 用一个图表来说明变量的指针和指针变量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变量的指针就是变量的地址,用取地址运算符‘&’取得赋给指针变量。&STR 就是把 变量 STR 的地址取得。用语句 STRIP = &STR 就能把所取得的 STR 指针存放在 STRIP 指 针变量中。STRIP 的值就变为 51H。可见指针变量的内容是另一个变量的地址,地址所属的 变量称为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变量。
    要访问变量 STR 除了能用‘STR’这个变量名来访问之外,还能用变量地址来访 问。方法是先用&STR 取变量地址并赋于 STRIP 指针变量,然后就能用*STRIP 来对 STR 进行访问了。‘*’是指针运算符,用它能取得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地址的值。在上图中指针 变量 STRIP 所指向的地址是 51H,而 51H 中的值是 40H,那么*STRIP 所得的值就是 40H。 使用指针变量之前也和使用其它类型的变量那样要求先定义变量,而且形式也相类似,
    一般的形式如下: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 变量名;
    unsigned char xdata *pi //指针会占用二字节,指针自身存放在编译器默认存储区,指
    向 xdata 存储区的 char 类型
    unsigned char xdata * data pi; //除指针自身指定在 data 区,其它同上
    int * pi; //定义为一般指针,指针自身存放在编译器默认存储区,占三个字节 在定义形式中“数据类型”是指所定义的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变量的类型。“存储器类型”
    是编译器编译时的一种扩展标识,它是可选的。在没有“存储器类型”选项时,则定义为一
    般指针,如有“存储器类型”选项时则定义为基于存储器的指针。限于 51 芯片的寻址范围,
    指针变量最大的值为 0xFFFF,这样就决定了一般指针在内存会占用 3 个字节,第一字节存 放该指针存储器类型编码,后两个则存放该指针的高低位址。而基于存储器的指针因为不用 识别存储器类型所以会占一或二个字节,idata,data,pdata 存储器指针占一个字节,code,xdata 则会占二个字节。由上可知,明确的定义指针,能节省存储器的开销,这在严格要求程序 体积的项目中很有用处。
    指针的使用方法很多,限于篇幅以上只能对它做一些基础的介绍。下面用在讲述常量时 的例程改动一下,用以说明指针的基本使用方法。
    #include //预处理文件里面定义了特殊寄存器的名称如 P1 口定义为 P1
    void main(void)
    {
    //定义花样数据,数据存放在片内 CODE 区中
    unsigned char code design[]={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
    0xE7,0xDB,0xBD,0x7E,0xFF};
    unsigned int a; //定义循环用的变量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ode * dsi; //定义基于 CODE 区的指针
    do{
    dsi = &design[0]; //取得数组第一个单元的地址
    for (b=0; b<32; b++)
    {
    }
    }while(1);
    }
    for(a=0; a<30000; a++); //延时一段时间
    P1 = *dsi; //从指针指向的地址取数据到 P1 口
    dsi++; //指针加一,
    为了能清楚的了解指针的工作原理,能使用 keil uv2 的软件仿真器查看各变量和存储器的
    值。编译程序并执行,然后打开变量窗口,如图。用单步执行,就能查到到指针的变量。 如图中所示的是程序中循环执行到第二次,这个时候指针 dsi 指向 c:0x0004 这个地址,这个地址 的值是 0xFE。在存储器窗口则能察看各地址单元的值。使用这种方法不但在学习时能 帮助更好的了解语法或程序的工作,而且在实际使用中更能让你更快更准确的编写程序或解 决程序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