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的GPS选型

楼主(2012-02-18):
以前买了一个GPS,用起来感觉不太好。最近听说ublox的不错,看了半天的官方给出的各种资料,比较了一下,还是比较糊涂。想把它用在固定翼和旋翼机航模上,好像LEA-5S/6S就差不多。

有哪位比较了解ublox的前辈,能不能介绍一下一些问题:
  5系列和6系列的最主要的区别?(看手册上,性能差别好像差不多)
  A/S/H/T这些的差别在哪?(对于航模应用哪种系列用起来比较好?)
  硬件设计除了Hardware Integration Manual上给出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下的地方吗?怎么才能达到接近2.5mCep的精度?

也希望和我一样对这系列GPS感兴趣的童鞋们来讨论~

网友:
准备跟着弄一下 啊   不是很懂的啊  学习中啊

楼主:
啊……貌似沉了。。

楼主:
初步看了看,还是买LEA-5S了。

网友:
6 是新出的,是比较新的一个系列。不过比较贵,
主要就是有 授时的GPS
           高精度的GPS
           具有惯性导航的GPS
用航模自然是惯性导航的GPS最好了不过很贵,而且惯性导航也可以由飞控算出来,所以一般的就可以了
LEA-5S 不错,相对便宜,还好买·

网友:
ppa 改头像了。 什么时候我也改改

网友:
嘿嘿 偶一直在用5H的 6系列和5系列没有多大的区别,6系列好像是5系列的一个升级,偶实测过6系列的,稳定性好于5系列的

楼主:
H的感觉更新速度稍微有点慢啊……

网友(2012-04-11):
4-5-6,同标志的越高越贵。
H的是同系列较好的。
网上有规格书,上边对各种规格都有应用说明。

网友A(2012-05-12):
一直在用6T,确实比较贵。不过精度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6T,确实比较贵。不过精度超高

最近我也想用lea-6t模块,想咨询一下你用的是原始数据吗?输出频率怎么样?协议手册只是介绍了数据帧格式,但是没有具体说各测量量的数据接收方式,请问在转换是复杂么?谢谢哈

网友(2013-03-27):
我也是想用6用在四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