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师,小第莱鸟,想将48V直流电转换成12V,复杂的电路小弟不会,我想用一个三极管串在负载上分压,如图调节R3电位器使三极管BE间电压变化,从而使三极管CE间电阻变化,分压大小也变化,使负载上只有12V电压。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另小弟还有一个问题不明,三极管一般工作在开关截止饱和导通状态,若上述电路可行的话,三极管的CE间阻值可调,是工作在什么状态下的呢,多谢大家指点,不要笑话小弟,小第在此不甚感激!!!

网友:
it works if your load is constant.

otherwise, you need negative feedback.

网友:
多大电流啊;电流小更简单用稳压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 works if your load is constant.
otherwise, you need negative feedback.

负载可变的就不能工作吗?还是要看作基准用的电阻和负载之间的阻抗比例。
这里不是已经有负反馈了吗?射随,电流负反馈。

网友:
42伏直接转12时电压差太高管子会发热.可以把42用电阻分压后再用LM2576负载电流大,或LM317负载电流小,转12伏

网友:
这里不是已经有负反馈了吗?------沒有,除非射极不与R2相接通。

网友:
“三极管一般工作在开关截止饱和导通状态”,还有一个呢。。

网友:
截止,饱和,放大

网友:
here is a quick sim, with the original design.

it is a dc sweep (x = V1 from 0 - 36v), and the y are the output voltage on R4, as R4 goes from 20ohm - 100ohm in 20ohm steps.

as you can see, as the load (R4)changes, the output voltage changes; and as the input voltage (V1) changes, the output voltage changes.

not a good thing for a power source.

网友:
now, it is the same circuit, with Q2 being brought on line to add a degree of negative feedback: if the output goes up, it opens up Q2 more, which brings down Q1's base (thus its emitter voltage) -> lowers the output voltage.

we continue to have trouble with the case where R4 = 20ohm, but otherwise, once the input voltage goes above 16v, the output voltage starts to bend towards 14v (which is about the Q2's output voltage).

Q2 is called "Vbe multiplier".

网友:
三级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导通截止状态,楼主的这个电路是要求C、E工作在导通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电路的变形,理论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