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rvds2.2,打开对话框总是崩溃,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2-18):
装完rvds2.2,感觉破_解也没问题,能打开codeworrior,可是再点击里边的菜单,比如打开工程,程序马上自动退出,根本就没法用啊。
我从帮助里查看安装信息的时候,发现了附图中所示的问题。不知道哪位仁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找了好久也没见到有类似情况的,跪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我安装破_解完后可以正常DEBUG,是不是你的版本有问题?重新换个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在别的机器上试了下没问题,可能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里面path环境变量里面的字符太多,可以删除一些不常用的,然后再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