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LPC2148 就link找不到,串口也无法下载程序,谁有解决方法,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12-02-19):
求指点LPC2148 就link找不到,串口也无法下载程序,谁有解决方法,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高手指点啊,赶下了几次程序,用jlink下程序下着下着,就这样了

网友:
被锁是JTAG了?用ISP擦除芯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ISP擦出了。用了两个JLINK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