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洞插深深的效果比不上插一半

楼主(2012-02-19):
上一段时间买了一台AS4752笔记本,2999大洋。使用其自带喇叭听音乐效果很一般。后来使用耳塞听,靠,效果更加差,比其自带喇叭的效果更加差。没有理由的,换另外耳塞再听,还是很差。后来又换手机配的耳塞听,发现一个很奇怪现象,如果没有按住耳塞那个按钮,效果也是很差,如果按住则效果很好,难道接口不兼容?由于插了很多回耳机,在一次偶尔插拔过程中,发现将耳塞插尽头(插深深)之后,然后慢慢将其拉出来一点点,大概2~3mm左右,发现音质效果很好,再换其他耳机,都这样的。靠,难道插洞插深深的效果比不上插一半,这是那里的道理?

楼主:
插深深的效果就是只剩下伴奏音乐,唱歌者声音变得很小,变调

网友:
插座接触问题,呵呵.

网友:
没过保去修吧,3.5插座有质量问题,地线接不牢。

楼主:
也许不是地线接不牢,也许笔记本的插座和我的耳机插头不兼容。我知道插头有3段的,也有4段的,4段的标准也不同。用3段的插头只能输出左右声道声音,按道理插尽头就可以了,但是目前插尽头之后拉出来一些就正常。如果是4段耳机,用诺基亚手机配的耳机,将耳机按键按下就正常了,不需要拉出一些。如果不想按下按键,将插头拉出来一些也正常了。

网友:
复合式耳机、麦克风接口
支持宏碁及苹果iPhone耳机麦克风接口,只需一个接口同时满足收听及沟通
买的时候你没仔细看吧。
不过这种接口插普通3芯独立耳机也应该是正常能用的,或许驱动程序有问题。升级一下声卡驱动,或声卡控制软件里指定成耳机。

网友:
左右声道混在一起了,就只剩下音乐了。

网友:
不是混在一起,

R ----
    | | SPR
GND--+
    | | SPL
L ----

假设R和L同相,而GND断开了,SPR和SPL上流过的电流就会是0

网友:
插深深的效果就是只剩下伴奏音乐,唱歌者声音变得很小,变调
---------------------
典型的L+R短路了,以前卡拉OK消原唱就是这么个原理。

网友:
仔细看看那个接口吧,现在很对比基本都是耳机麦克风使用同一个插口了。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我邪恶了

网友:
插洞插一半的效果比不上插_插扒扒

网友:
邪恶的我,路过----

网友:
你不知道敏感部位都在头部么?

网友:
洞天天插容易出问题

网友:
LS的几位很邪恶
LZ更邪恶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标题吸引过来的。

网友:
显然是四段耳机的定义不一样吧,有个盗版苹果线控耳机 插_我的中兴手机和电脑都这样,短接里面的按键用。

网友:
这个要实际操练才知道

网友:
我邪恶了

网友:
插洞插深深,,,,,

网友:
不说了,回去面壁思过

网友:
面壁去了...

网友(2013-03-12):
思过,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