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0给32.768K晶振14分频,晶振不振

楼主(2012-02-19):
用CD4060给32.768K晶振14分频,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

网友A(2012-04-17):
我做过的,可以的,传张图给你

网友(2013-03-24):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可以的,传张图给你

这位兄弟我想问一下你做成功时电阻和电容用的好大的。我这边电阻用的1M电容用的10P和30P。它不工作!!

网友:
之所以不成功  是电路版本很多有问题  搭了不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真的可以吗?我试一下。这是实现过的电路吗?晶振离芯片太会不会也不会起振

网友:
看是不是接错了。32K晶振你可以试下100P电容和100K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真的可以吗?我试一下。这是实现过的电路吗?晶振离芯片太会不会也不会起振

22-27P。我以前专门测试过,和电容很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27P。我以前专门测试过,和电容很有关系。

我用的20P的。刚调出来了,是晶振离芯片太远的原因。按手册上的,我用1M电阻,20P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调出来了,是晶振离芯片太远的原因。按手册上的,我用1M电阻,20P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用 32.768K 晶体必须注意推动功率不能太大,否则晶体很快就『玩完』。所以下图中的 R2 一定要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虽然说起振了,但是频率很不准,而且波形不好看!查了很多资料!!回来看才发现兄弟你这个电路是正确的,波形很好看,而且还很准!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从那里来的,用手册上的都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
所以下图中的 R2 一定要加上。

Bingo!

You have to Rs (R2 in the chart), to get it to oscillate and to reduce drive power (to prevent aging and crystal premature failure).

网友(2013-10-17):
上次弄了半天也没起振,还放在那

网友(2014-11-28):
32.768K 晶体不好振荡,反馈轻了振的不稳定,重了寿命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