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差分输入接地电阻阻值的选择

楼主(2012-02-19):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电路差分输入接地电阻阻值的选择
如图

差分输入 (原文件名:H~$[TSEYJ])%A)CFCE$7~49.jpg)
请教一下R1与R4阻值选择多大为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你这个就是一比较器,哪是什么差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运放是一个仪表放大器,前面是一个差分端
电路方面基础很薄弱,望谅解
若就是个比较器,我想问一下R1与R4 阻值该如何选择呢?
谢谢...

网友:
没有反馈回路。。。。R4接地端应该接运放输出端。

楼主:
不明白三楼的意思,还要加一个反馈电路?那上面的不是也要加么?

网友B(2012-04-13):
运放的负输入端(2)与输出端(6)相连,构成差分输入电路。C1,C2应为补偿电容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负输入端(2)与输出端(6)相连,构成差分输入电路。C1,C2应为补偿电容 ...

c1和c2应该是相位补偿吧~~·这个和输入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起码要把运放上的电路画全,不然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