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问题。3G DTU项目。想选择款MCU,需要的接口资源两路USB2.0,CM3,ARM7,ARM9哪种

楼主(2012-02-19):
方案:3G DTU想用USB2.0与MCU通信,另一路MCU的usb通道与外部控制器通讯。
请问MCU 能不能跑linux会影响到哪里(通信速率还是什么的)?
MCU的工作频率对整体有什么影响?

看了Atmel SAM9XE128和SAM9263、NXP的LPC2939和LPC2468的四款MCU 。
1、SAM9XE128(926EJ-S)说是将被CORTEX-M3取代不建议选用
2、SAM9263(926EJ-S)还是BGA封装的
3、LPC2939(ARM-9)说是供货量不足
4、LPC246(ARM7TDMI-S)满足硬件需求,但不知道能不能跑linux,工作频率是72MHz的,这样的工作频率不知是否可以?

请大家再帮忙推荐几款

网友:
MCU 能不能跑linux

带mmu的可以跑

arm7 可以跑uclinux。不过 都比较烦

你的这个东西用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有啥么要求么,例如,必须得达到多少.

网友:
肯定要求比较高
因为你要跑整个协议栈。

我们去年帮深圳一个客户OEM了一款,用的是ARM926.
ZET,HUAWEI的 3G模块都是USB接口的,他们提供的驱动也是linux下的。
如果使用裸机开发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发完成。

网友:
通ls,如果是USB 3G,linux下花1天就可以把市面上绝大多数3G 卡调通,如果是裸奔,3个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王 您好,能告诉一下您使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linux原来有这么大的用处。。哎,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不要用裸奔,基本上没有戏,即使你搞定了,黄瓜菜都凉了,

网友:
ARM LINUX是不二选择!
和以前不同,以前LINUX缺东少西的,很难弄.
现在LINUX都比较好用了,建议使用LINUX.

网友:
主要是网络通信应用,建议使用AT91SAM9X35,9X25等等,新系列的CPU.
不要CAN BUS可以考虑AT91SAM9G25,关键是使用了DDR,成本降低.

网友:
3G模块都是USB接口,而且成熟驱动啥的都是linux。所以选型需要考虑的是能够运行linux的系统。

裸奔基本没戏。

网友D(2021-07-22):
你搞不定的,你如果要在mcu上 用usb驱动3g 4g网卡,你得自己实现 ndis协议,ppp这些 usb协议, 就是说你得再单片机上面实现完整的网络协议栈,然后拨号 mcu就可以上网 了,里面用socket这种东西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搞不定的,你如果要在mcu上 用usb驱动3g 4g网卡,你得自己实现 ndis协议,ppp这些 usb协议, 就是说你得 ...

人家20岁发的贴,现在31了,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