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n编译不了

楼主(2012-02-19):
我最近想用rtt来做毕业设计,但是scon编译不了,我编译bsp里面的stm32f10x可以 编译,但是像通的配置,rtconfig,为什么mini2440却不可以编译,求救
D:\rtt\r\bsp\mini2440>scons
scons: Reading SConscript files ...

scons: warning: No installed VCs
File "D:\rtt\r\bsp\mini2440\SConstruct", line 23, in <module>

scons: warning: No version of Visual Studio compiler found - C/C++ compilers mos
t likely not set correctly
File "D:\rtt\r\bsp\mini2440\SConstruct", line 23, in <module>
================ERROR============================
Please use GNU GCC compiler if using newlib
=================================================

楼主:
这个是我的rtconfig ,请问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 panel options
# 'PNL_A70','PNL_N35', 'PNL_T35' , 'PNL_X35'
RT_USING_LCD_TYPE = 'PNL_T35'

# toolchains options
ARCH     = 'arm'
CPU      = 's3c24x0'
TextBase = '0x30000000'

CROSS_TOOL         = 'keil'

if  CROSS_TOOL == 'gcc':
        PLATFORM         = 'gcc'
        EXEC_PATH         = 'C:/Program Files/CodeSourcery/Sourcery G++ Lite/bin'
elif CROSS_TOOL == 'keil':
        PLATFORM         = 'armcc'
        EXEC_PATH         = 'C:/armKeil4'
BUILD = 'debug'

if PLATFORM == 'gcc':
    # toolchains
    PREFIX = 'arm-none-eabi-'
    CC = PREFIX + 'gcc'
    CXX = PREFIX + 'g++'
    AS = PREFIX + 'gcc'
    AR = PREFIX + 'ar'
    LINK = PREFIX + 'gcc'
    TARGET_EXT = 'axf'
    SIZE = PREFIX + 'size'
    OBJDUMP = PREFIX + 'objdump'
    OBJCPY = PREFIX + 'objcopy'

    DEVICE = ' -mcpu=arm920t'
    CFLAGS = DEVICE
    AFLAGS = ' -c' + DEVICE + ' -x assembler-with-cpp' + ' -DTEXT_BASE=' + TextBase
    LFLAGS = DEVICE + ' -Wl,--gc-sections,-Map=rtthread_mini2440.map,-cref,-u,_start -T mini2440_ram.ld' + ' -Ttext ' + TextBase

    CPATH = ''
    LPATH = ''

    if BUILD == 'debug':
        CFLAGS += ' -O0 -gstabs+'
        AFLAGS += ' -gstabs+'
    else:
        CFLAGS += ' -O2'

    POST_ACTION = OBJCPY + ' -O binary $TARGET rtthread.bin\n' + SIZE + ' $TARGET \n'

elif PLATFORM == 'armcc':
    # toolchains
    CC = 'armcc'
    CXX = 'armcc'
    AS = 'armasm'
    AR = 'armar'
    LINK = 'armlink'
    TARGET_EXT = 'axf'

    DEVICE = ' --device DARMSS9'
    CFLAGS = DEVICE + ' --apcs=interwork --diag_suppress=870'
    AFLAGS = DEVICE
    LFLAGS = DEVICE + ' --strict --info sizes --info totals --info unused --info veneers --list rtthread-mini2440.map --ro-base 0x30000000 --entry Entry_Point --first Entry_Point'

    CFLAGS += ' -I"' + EXEC_PATH + '/ARM/RV31/INC"'
    LFLAGS += ' --libpath "' + EXEC_PATH + '/ARM/RV31/LIB"'

    EXEC_PATH += '/arm/bin40/'

    if BUILD == 'debug':
        CFLAGS += ' -g -O0'
        AFLAGS += ' -g'
    else:
        CFLAGS += ' -O2'

    POST_ACTION = 'fromelf --bin $TARGET --output rtthread.bin \nfromelf -z $TARGET'

elif PLATFORM == 'iar':
    # toolchains
    CC = 'armcc'
    AS = 'armasm'
    AR = 'armar'
    LINK = 'armlink'

    CFLAGS = ''
    AFLAGS = ''
    LFLAGS = ''

网友:
File "D:\rtt\r\bsp\mini2440\SConstruct", line 23, in <module>
================ERROR============================
Please use GNU GCC compiler if using newl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