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万能红外解码

楼主(2012-02-19):
哪位有C51单片机的万能红外解码程序代码?

网友:
貌似有,可能要MONEY!!!

网友(2012-04-12):
什么时候有了共享下

网友:
我也很期待中!

网友:
#define main_GLOBALS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AA3010.h"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temp;

sbit P2_0 = 0xA0;
sbit P2_1 = 0xA1;
sbit P2_2 = 0xA2;
sbit P2_3 = 0xA3;

void decode_init(void)
{
        load_code_detected=0;
        repeat_code_detected=0;
        decode_error=0;
        temp1=0;
        temp2=0;
        temp3=0;
        temp4=0;
        TH1=0;
        TL1=0;
        TR1=0;
}

void main(void)
{
        EX0=1;
        IT0=1;
        TMOD=0x11;
        ET0=1;
        TH0=128;
        TL0=0;
        TR0=1;
        P0=0;

        TH1=0;
        TL1=0;
        decode_init();
        EA=1;
        counter=0;
        data_available=0;
        while(1)
        {
                if(data_available==1)
                {

            if (key_code==01) //display "1"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f9;
            }

            if (key_code==0x02) //display "2"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a4;
            }

            if (key_code==0x03) //display "3"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b0;
            }

            if (key_code==0x04) //display "4"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99;
            }

            if (key_code==0x05) //display "5"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92;
            }

            if (key_code==0x06) //display "6"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82;
            }

            if (key_code==0x07) //display "7"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f8;
            }

            if (key_code==0x08) //display "8"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80;
            }

            if (key_code==0x09) //display "9"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90;
            }

            if (key_code==0x00) //display "0"
            {
P2_0=0; //选中四个数码管
P2_1=0;
P2_2=0;
P2_3=0;
P0=0xc0;
            }
                                data_available=0;
                }
        }
}
//**********************************************************************************************************************
void key_isr(void) interrupt 0
{
        EX0=0;                                 // 立即关闭外部中断,转为查询方式解码
        led=0;                                 // 开LED表示收到红外信号

    temp=SAA3010_decode();   // 解码
        if(temp==1) goto key_isr_exit;
        counter=0;
key_isr_exit:
        decode_init();
        led=1;
        EX0=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counter++;
        if(counter>3)
        {
                if(led==0) led=1;
                counter=0;
        }
        ET0=1;
}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万能解码吗?还有#include "main.h"
#include "SAA3010.h"

网友:
万能码咋还与数码管有关啊?求高人解释。

网友:
万能的主啊!

网友:
有人能回答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