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容易损坏,引起严重短路,求指正!

楼主(2012-02-19):
我公司的一款LED灯具产品,外部用34V稳压输入,经过LM2576降压至DC12V供DC12V散热风扇和7805作输入。产品在工厂老化测试都是好好的。出厂后,使用一段时间7805容易发生短路损坏。求解答指正。

网友:
电流多少?恒压驱动LED?

网友:
电流多大?

网友:
12v降5v压差太大,压差全部转为热量了,很容易烧的,在另外一个2596单独转个5v吧

网友:
LZ上原理图来分析分析

网友:
你的功率多大?

网友:
多数是假货。

网友:
多数是假货。要便宜货的下场,这就是。建议用DC/DC,2596太贵了,而且假货也特多。最好是找台系的便宜些原厂的货。

网友:
多但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7805只为单片机部分电路供电。LED的恒流由恒流驱动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30ma

网友:
12V降压到5V,单独给单片机供电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汽车电子上一直这样用,而且还是78L05,三极管那种的封装,从来没有损坏的。建议看看你买的7805是否为假货

网友: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那就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合理,比如自激或者容易受到外界干扰造成自激烧毁。

网友:
要看7805的负载情况,如果压差过大,电流过高,7805的功耗就非常大了。这就算线性稳压的最大缺陷。
还有老化测试的条件够不够严格啊。

网友:
没有原理图很难解释清楚,分两组电源供电,如果线路设计不合理,高压电源部分会倒灌到7805稳压IC,一样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自激法?

网友:
7805的输入输出端除了必须的电解滤波电容外还要加俩104的磁片电容。

网友:
是不是2576输出滤波不好

网友:
输出如果有很大电容容易电流反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这个可能,输出用了1000uf/10V,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小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这个可能,输出用了1000uf/10v,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小一点?

你这不差钱啊
那点电流负载,100u就很好了,10u也能胜任

网友:
很少坏,估计是电流太大了或散热有问题

网友:
散热损坏一般也不是短路
怀疑是输出到输入有反压

网友:
仅给单片机供电,我一般用100uF的,10uF那是复位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流过载,78L05倒遇到过,后来换7805好了

网友:
百分百买到假货了,正品的7805电源和地直接短路都不会损坏。

网友:
需要散热片!

网友:
正品7805有过热过流双重保护,只要输入不过压、输出不倒灌,就算没散热片输出短路都不会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仅给单片机供电,我一般用100uf的,10uf那是复位电容

7805后面的电容真的不需要用太大,很多厂家的数据手册给的典型配置是0.1u+1u

网友:
呵呵呵呵,我觉得这个有点上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