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显示屏,不知怎样使用。

楼主(2012-02-19):
我也有一块显示屏,不知怎样使用。请楼主帮忙看看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制作示波器?型号是:LG240641,详见下图。

网友(2012-04-08):
这个是点阵显示么?

网友:
看名字应该是240x64的点阵吧,没用过

网友:
控制器是T6963C
如果没有屏的datasheet,可以用万用表根据6963的引脚测出屏的接口
接下来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元老,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我初学很笨的

网友:
你随便找个6963屏的接口资料看一下。这个屏的接口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样的。

下面是我用过的240128的屏接口。多了个1脚。
;引脚号        标记号        说明
;1         FG         显示屏框夹外壳地接地
;2         Vss         电源地
;3         Vdd         电源+5V
;4         Vo         LCD工作电源(对比度调节负电压输入)
;5         Wr         数据写入当WR = L 时,将数据写入T6963C
;6        Rd         数据读出,低电平有效
;7         CE         工作允许,当CPU和T6963C 通讯时,E 必须在L。
;8         C/D         H :命令 L :数据
;9         Reset         复位信号,H:正常(T6963C 有内部上拉电阻)L: 初始化 T6963C. Text 文本和图形的地址,
;                                文本和图形区域设定被保持。
;10         DB0         数据位0
;11         DB1         数据位1
;12         DB2         数据位2
;13         DB3         数据位3
;14         DB4         数据位4
;15         DB5         数据位5
;16         DB6         数据位6
;17         DB7         数据位7
;18         FS         字体选择:FS = H, 6*8 点的字体,FS = L, 8*8 点的字体
;19         Vout         DC-DC 负电源输出(液晶屏工作电压,作对比度调节)
;20         LED+         背光电源正端
;21         LED-         背光电源负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元老,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我初学很笨的

请先看T6963C的datasheet
知道怎么驱动了,
再用万用表测试6963C的MCU接口引脚与排针的对应情况
写出6963C的驱动程序,接好相应的IO就可以了
这个控制器网上很多源码的

楼主:
太感谢元老了,佩服。我要好好学习!

楼主:
感谢Jigsaw ,谢谢你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