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10进制与16进制怎么相互转换

楼主(2012-02-19):
比如向电脑发送0xff01,表示温度为16°,
向电脑发送0xfe01,表示湿度为16%,
请问怎么将10进制转换为16进制,便于通信

谢谢大家

网友:
实际上你的需求是要把数值转换成字符串显示

数值在通讯时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无所谓

网友:
电脑的系统自带一个计算器,可以很方便的对各种进制的数值进行转换。具体的方法是: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计算器。输入10进制数点击16进制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用itoa(int value,char *str,16)函数把十进制数值转换成十六进制表示的字符串str.函数的返回值是指向str的指针